求一款步进电机驱动芯片

楼主(2007-03-09):
请各位兄弟帮忙推荐一款小步进电机(0.5A)的驱动芯片, 要求有: 1. 四个输入端, 四个输出端.  2. 持续工作电流要3A以上  3. 有一定的过流, 高温保护功能. 4. 功耗要较低, 0.5A持续输出时, 不能有很明显的发热.   5. 其它什么细分, 半流全流什么的, 没有更好
请用集成件做过步进电机的驱动的仁兄, 进来指教下, 给点建议.

楼主:
我目前用的是L298, 四输入端, 四输出端, 但持续输出电流只有2A, 功耗有点高, 长时间工作发热明显, 没有什么保护功能, 容易坏烧.

请大家给点更好的选择,谢谢

楼主:
有好东西大家都拿出来分享啊, 别自己留着啊,会发酶的!!!

拿出来大家多交流交流, 大家都会有进步的!

有步进电机驱动芯片使用经验的老兄, 别"轻轻的走,如轻轻的来,没留下一个字啊!"

楼主:
世界有一件很痛苦的事, 那就是用L298做驱动, 但有一件事更痛苦, 那就是还没找到比L298更合适的.
今天,  是第8块L298在试验中被烧坏的日子, 请所有工控兄弟铭记这一天, 我们为牺牲在科技前进途中的那些无辜的L298默哀一个8M总线的指令周期吧

网友A:
我建议你要加装步进电机驱动器。要不你有几个L298就烧几个。
还有你用的是什么卡来传送信号的。另外你是用PC来控制的吗?用的是什么程序?你自己编的吗?

网友B:
L297+2*L6203 这个方案你试过没有?
请参考以前的讨论:
大电流步进电机驱动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98283  L6203的MAX参数

楼主:
TO: 火热的心
  如你所言, 程序是自己弄的,一块65*94的板上,放了单片机,L6506, MAX5222, L298,由L6506+L298构成恒流斩波, MAX5222做单片机出来的控制信号的D/A转换, 出来的模拟信号给L6506的REF脚. 再加一些电阻电容,二三极管,5V电容,全部就这些.
   出来的东西, 功能没什么问题, +温度监控,电压监控,电机故障的简易监控我都试过,都没什么问题. 但就是L298发热有点大, 试验中一不留心把就L298给秒杀了(如电机的相接错,输出短路, 或做过流试验时时).  个人结论是L298的选用有问题.
   看了你的回贴, 那句"建议你要加装步进电机驱动器"很不理解, 我个人认为我的L298就是充当电机驱动器的角色的, 为什么还要另加呢?  怎么另加法啊???

楼主:
TO 亦云人云:
   我有空就去下L6203的DATASHEET来看.
   先问个基本的问题:
  1. PUSLED OUTPUT CURRENT 应该是指脉冲信号的电流峰值吧???
  2. NON REPETITIVE(<1 MS), 意思是无重复的吧, 在这怎么理解 呢, 就是同样的电信号不能持续1 MS以上是吧?
  3. DC OUTPUT CURRENT , 应该是持续输出电流的允许最大值是吧?
  4. L298是这么说的,你看看:
   PEAK OUTPUT CURRENT(EACH CHANNEL)
   NON REPETITIVE                            3A
   REPETITIVE (80%on , 20%OFF,Ton= 10ms)     2.5A
   DC OPERATION                              2A
   l298是四个输入端, 四个输出端的, 即A+ A- B+ B-(对二相电机而言), 那么,它说的 each channel 应该是指每一相是吧???
  5. 我用的二相步进电机单相额定电流是0.5A, 会经常是恒定电流输出状态的,你认为L6203和L298哪个更合适我?

楼主:
TO: 一颗火热的心AND 亦云人云
    代表工控界的新手谢谢你们!

网友B:
你的L298加散热片了没有?

楼主:
加了, 还有感觉热.

另外, 正规用的时候, 我的场合是不能用散热片. 所以,我做考虑用散热材料把L298跟控制器外壳连起来,让外壳来代替散热片散热.

网友B:
你的英文解释都对,其实L298就够你用,简单些可用L297+L298,实验时不要怕麻烦,最好都做接插件连接,一次接对后,反复试验只需插拔,不易接错线头。

楼主:
如你所言, 我都是用接插件连接的, 但有时换电机, 或换电路板时,一不小心就出了差错(我事先没有规范好哪个是A相,哪个是B相,反正发现电机转向不对,就把同一相的两根线换一下), 有点用示波器,或万用表测量时,一个不小心也会短接, 一个298就这么去见马克思了.
    关于这些低级错误,我以后会努力避免的.

但你说L298够我用, 我还是不大同意的. L298本身的保护功能太差, 功耗又大, 加散热片后长期工作温度能到四十几度.
我这玩意,可能会用到汽车上的, 那时环境温度高, 又不能加散热片的话, 脆弱的298能用多久我一点底都没.....

楼主:
我看那个L6203前面两个工作电流虽然有5甚至10A, 但DC OUTPUT 才1A, 还没L298的2A大. 当然,我也弄不清到底哪个参数才是最重要的, 但感觉上DC OUTPUT对我的情况影响大一点.

网友C:
我用的步进驱动器与你的不同,是三相六拍的.

网友D:
“加散热片后长期工作温度能到四十几度”温升不算高了!

“但感觉上DC OUTPUT对我的情况影响大一点.”既然你做步进驱动,而且有定位半流控制,所以“DC OUTPUT”指标影响有限。

楼主:
四十几度是表面温度, 是有散热片,室温下, 通风情况良好的环境下.
这种发热与用分立元件的发热差太远了, 我手头的那个控制器,就是我说的用20A的MOSFET去驱动0.5A步进电机的那个, 工作时摸那些MOSFET, 基本没感到发热.
不过, 这是没加定位半流时测的, 加了半流应该好很多.
看来,L298合不合用,现在还难下结论.

波恩兄,问下: 步进电机的额定电流应该是单相的脉冲信号的电流峰值吧??????

网友D:
“用20A的MOSFET去驱动0.5A步进电机的那个, 工作时摸那些MOSFET, 基本没感到发热.” 那时自然,20A MOSFET的导通电阻肯定比2A小很多,发热也自然低。

“步进电机的额定电流应该是单相的脉冲信号的电流峰值吧”是的!我一直也是这样理解的。

楼主:
那这么说, 如果不加半流. 某个时候我A相两端压差0, B相压差9V, 相电阻18欧, 就这样通电,让电机一直保持在那. 这样算不算过流工作啊?????

网友D:
你的步进电机是0.5A的对吗?!那不是刚好满度。

网友B:
DC OUTPUT for L6201 1A
不是 for L6203

楼主:
都是0.5A. 但是步进电机额定的是脉冲的峰值0.5A, 这个电流应该算是上面说的PUSLED OUTPUT CURRENT吧,  而像我说的情况, 应该是
DC OPERATION CURRENT吧. 我的意思是, DC OPERATION CURRENT, 应该要比PUSLED OUTPUT CURRENT低才行吧, 相等了算不算过流啊?

网友E:
我一直用的是uc3717啊!
那位兄才用过啊!
还想多多请教几个问题呢!
用uc3717编程好像很难哦!

网友D:
是的。如果你不做半流操作,停于某个位置时,那么某相的电流就始终为额定值,此时可视为DC值,只要电机在转,那就可以参照脉冲值,DC值肯定低于脉冲值。其实这取决于散热条件和工况,DC就是连续工作制,连续发热,而脉冲属于间歇工作,平均发热量会低。

网友B:
当步进电机停于某个位置时,对于恒流斩波电路,步进电机某相电流的平均值和功放管电流的平均值并不一样,功放管是脉冲斩波方式工作,并不是直流工作,而功放管脉冲电流的峰值接近步进电机某相电流的平均值。

网友E:
有没有人用过uc3717来驱动步进电机的啊!
硬件怎么设计呢?主要要考虑什么问题?

网友E:
我刚刚毕业的而且刚刚接触步进电机!没有什么经验.单片机还比较熟悉.现在我们部长要求我开发一个太阳光采集装置的自动跟踪系统.方位与俯仰要求用步进电机驱动两轴实现自动跟踪.考虑到成本,要求用集成芯片来驱动步进电机.那位大虾能给点提示.用什么芯片较好.硬件接图有吗?
haonan7968@sina.com是我的邮箱,请大家施舍点资料给我.本人不剩感激!!!!

楼主:
波恩说的容易理解, 亦云人云说的, 我不大明白.
"功放管是脉冲斩波方式工作,并不是直流工作", 要这么说,电机也并不是直流工作的吧? 为什它们电流的平均值不一样呢? 它们不是相当于串联起来的吗?

楼主:
TO: 比特
    你说的"考虑到成本,要求用集成芯片来驱动步进电机",我不是很理解. 不是集成芯片成本比分立的要高吗? 用集成只是为了图方便和小型化而已吧? 可靠性应该也没有分立的好.
    我现在用的也是集成芯片, 主要的问题是芯片发热大, 芯片本身保护差, 易烧坏.
    用集成的话, 选型是个关键问题, 我目前用的是L298, 感觉性能不是很理想, 标定工作电流有点低, 功耗大.我也在找更理想的芯片.
    关于硬件接图, 一般你选了芯片后, 找到那个芯片的DATASHEET(http://www.datasheet.com.cn/), 应该都有典型的应用电路的.

楼主:
TO: 亦云人云
    请问L6203的DC OUTPUT CURRENT , 你给的那张参数表上没的, 不过我在另一个贴上看到你说它到4A的步进电机没问题, 那它的DC OUTPUT CURRENT 应该在4A以上了????
    另外, 你在另外那张贴上说, L6203的散热片要大点, L6203的功耗也很大?
   最后, L6203那玩意的价钱是多少?

网友B:
看看斩波工作时的电流流向: 功放管导通时,电流逐渐增加,功放管截止时,靠和功放管反向并联的(续流)二极管续流;步进电机的电流是功放管导通电流和二极管续流两部分所组成。

楼主:
你说的我再想想, 关于上上面问的:
 请问L6203的DC OUTPUT CURRENT , 你给的那张参数表上没的, 不过我在另一个贴上看到你说它到4A的步进电机没问题, 那它的DC OUTPUT CURRENT 应该在4A以上了????
    另外, 你在另外那张贴上说, L6203的散热片要大点, L6203的功耗也很大?
   最后, L6203那玩意的价钱是多少?

请将你知道的说一下

网友A:
L298实际上就是一个微型步进电机驱动器。
只不过是集成的。把它换成功率大一点的驱动器保证行。你可以选择驱动2A的驱动器。你到网上查一下步进电机驱动器就知道了。接法就是把I/O的线直接连到驱动器上照驱动器说明书去做就行了。

网友A:
或者你可以选择更大电流的5-8A的。

网友A:
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网友D:
To 比特:uc3717还真是没有用过,不过首先应该通过说明书,搞清楚它的功能,参数指标,以及内部原理,最后结合应用示例看看与你的用法是否一致,有何异同,如何借鉴。希望你进展顺利。

网友B:
请看 DATASHEET 中的叙述:
5A MAX PEAK CURRENT (2A max. for L6201)
TOTAL RMS CURRENT UP TO
L6201: 1A; L6202: 1.5A; L6203/L6201PS:4A
显然 L6203/L6201PS DC OUTPUT CURRENT 也应该为 4A
L6203那玩意的价钱和L298差不多,大约10多元

楼主:
TO 一颗火热的心
 你可能没看上面我说的:
L298本身就是2A的   PEAK OUTPUT CURRENT(EACH CHANNEL)
   NON REPETITIVE                            3A
   REPETITIVE (80%on , 20%OFF,Ton= 10ms)     2.5A
   DC OPERATION                              2A

但标定没什么意义, 实际上是我用它带0.5A的步进电机, 它,L298自己发热很厉害......

关于换成5-8A的,我目前就是在找3-5A的, 但要求是4个输入端,四个输出端的, 比较难找.... 你可有好的建议??

网友A:
你可以先在AB之间和CD之间串一个大一点的可调电阻。先把电阻调到最大再用电流检测一下电流。只有电流大才是烧L298的原因。

网友F:
可以试试SLA7026,3A,46V,驱动四相0.5A步进电机,不用散热器,一点都不烫,价钱会比L298高一点

楼主:
谢谢悄悄飞扬.
我先看看它的DATASHEET, 不过现在中国芯片手册网好像上不了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可到下述网址下载:
http://www.datasheet4u.com/

楼主:
谢谢亦云人云

网友:
hi,各位达人,这个帖子 学到不少东西,我在意法的一级代理做sale的,如果是你是终端客户(工厂)的话,我这边可以帮助申请一些免费的样品,基本所有系列的st产品都可以。(就是周期长点,一个月内),意法(st)的步进电机驱动系列有个比较系统的内部演示资料,如果要的可email给我。我的邮箱shawnpeng@msn.com(个人邮箱)

楼主:
谢谢 shawn pend, 我有机会一定联系你帮忙的. 我现在要用到挺多意法的芯片的, 还没找到一级代理商. 哈哈, 真是有缘啊

网友G(2007-05-21):
请高人推荐一大功率直流电动机的驱动芯片,1000W,用单片机控制的.谢了:>;

网友D:
1000W! 恐怕不是单芯片可以解决的。

网友B:
不知是有刷电机还是无刷电机?
功率放大一般用IGBT,功放驱动IC可用IR2130。

网友H(2007-06-26):
用SLA7026M可以啊,我有货,全新原装的,联系人张先生,电话13430801806

网友I:
大家好,初来贵地,请大家多关照。

网友J:
修罗兄的人缘好哈。L298俺用过很多,如果你不加散热片的话工作不了多长时间的。

楼主:
是啊, 发热确实是一个问题. 加上半流工作后好了很多, 但是如果想大部分时间工作在半流方式的话, 控制策略就得要分段或是加个滞环什么的, 要不半流也起不了多大用处. 总感觉得驱动芯片不大合适, 有人介绍个L6203, 但只有两路输出, 要用两片的话成本高又不方便. 以后有机会做产品的话, 应该会考虑自己设计分立电路.

网友I:
听人说,小日本的步进电机控制器就用mos管做驱动,体积小,电流还大。

网友K(2007-09-06):
想求5~8A的驱动器,或驱动电路!电话:0579-83330044

网友:
问一下.L6506+L6203这个方案能不能用来驱动4相6线的步进电机?

网友(2007-11-08):
阿修罗的眼泪: 根据你的要求,我决的SLA7024/26很适合,我刚做过,性能很好,就是没有细分,低频震动大,有需要的:我的mail:fuzhouxiaozheng@126.com

网友L:
大家好,看了这个帖子,从中学到不少知识,受益非浅.我也是刚毕业的学生,现在鹤壁天海电器公司工作,我的负责人人让我做一个步进电机控制器,用在包胶(胶带)机上,要求能拉动胶带,给电线束包裹胶带,大约需要200N的输出力矩,初次用步进电机,不知道选多大电机合适(体积要求不能太大),并想用集成驱动IC驱动,请各位高人指教,谢谢!

网友D:
“200N的输出力矩”———数值和单位都有问题!到底要多大?

网友M(2007-12-08):
我也是初学步进电机,有几个小白问题想问问:
(1)这个步进电机85BYGH102的参数为 电压2v,电流4a,电阻0.5欧;是不是表明步进电机运行的时候,a到a\ b到b\ 的电压要2v,而流过的电流至少是4a,小于4a或2v步进电机是不是就不能工作?
(2)看到大家介绍的驱动芯片都没有4a的,要驱动这个步进电机我该怎么办?有人说用mos管,想请大家给推荐一个。
(3)如果流经步进电机的电流大于4a或者电压大于2v会烧坏步进电机和驱动芯片(或者mos管)么?
(4)维持a到a\,b到b\为2v 和 维持a到a\,b到b\的电流为2a 驱动效果是不是一样?如果是这样的话,维持电压为2v会不会更简单?

网友D:
1. 4A应该是该电机的额定驱动电流,不建议高于此电流使用,否则发热可能过大,低于此电流,则输出力矩变小。
2. 驱动芯片应该也有大于等于4A的,实在找不到,就用MOS管好了,可用的MOS管很多,自己按驱动要求选一款吧,不过加MOS驱动后,结构就会变得复杂多了。
3. 关键是电流,最好不要高于4A,驱动器或MOS管的选型应留有余量。
4. 要点在于控制驱动电流,一般不会以简单的2V电压去驱动。
具体驱动原理,建议查阅书籍资料。

网友M:
谢谢,波恩;还有问题:
(1)如果维持步进电机在一定速度的是不是要将电流维持在4a,还是说在保证输出力矩的条件下,维持一定的电流值就可以了?

(2)当前输出电流如果不足以带动步进电机,而这时的输出电流还没达到L298N的peak load current那L298N是不是就会自动增大电流?

(3)我看到有好多资料是用L297接L298(或者L6203),我想直接用单片机的IO控制L298(或者L6203),是否可行?(正转反转,转速等我通过编程实现)

网友N:
1000W  用IPM吧
另外 用L298的可以用MOS管来做H桥替换

网友D:
1. 后者
2. 不了解L298N的内部工作原理,如果是恒流驱动类型,则应该始终趋向于恒流目标值。
3. 可行! 此贴的楼主就有帖子进行这方面的讨论。

网友M:
看了阿修罗的帖子有一点不明白:

L298N sense 那个脚是控制电流大小的关键?那L297N的vref在datasheet里怎么写的也是和输出电流有关系?

网友D:
sense应该是输出电流的感测端,Ref则是感测后,决定如何动作的参考设定。

网友O(2009-05-06):
步进电机驱动芯片:

THB6016H 40V 3.5A 16细分 HZIP-25封装 双H桥驱动
THB6064H 50V 4.5A 64细分 HZIP-25封装 双H桥驱动
THB6128 36V 2A 128细分 MFP30KR 双H桥驱动

北京博远鼎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专营步进电机驱动芯片,步进电机驱动器。详情请登陆公司网站www.bjbyds.com.cn 联系人 李先生 13520810011 QQ 120088312

网友O:
THB6128 两相步进电机驱动芯片36V 2A 128细分: http://www.bjbyds.com.cn/ShowPro.asp?id=146

THB6016H两相步进电机驱动芯片40V 3.5A 16细分 http://www.bjbyds.com.cn/ShowPro.asp?id=144

THB6064H两相步进电机驱动芯片50V 4.5A 64细分 http://www.bjbyds.com.cn/ShowPro.asp?id=144

BY-5064H两相步进电机驱动芯片 外接MOS管 http://www.bjbyds.com.cn/ShowPro.asp?id=133

0.1~2A步进电机驱动器BY-2HB02M http://www.bjbyds.com.cn/ShowPro.asp?id=147

2.5A 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器BY-2HB03M16 http://www.bjbyds.com.cn/ShowPro.asp?id=140

1.5A 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器BY-2HB03M16 http://www.bjbyds.com.cn/ShowPro.asp?id=139

0.8-5A可调 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器BY-2HB03M http://www.bjbyds.com.cn/ShowPro.asp?id=137

0.5~3.5A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器 BY-2HB04M http://www.bjbyds.com.cn/ShowPro.asp?id=134

两相混合式步进驱动器芯片 THB6064H 测试板 http://www.bjbyds.com.cn/ShowPro.asp?id=145

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芯THB6128测试版 http://www.bjbyds.com.cn/ShowPro.asp?id=143

网友P(2009-06-15):
请登陆我公司网站,查询合适的驱动芯片WWW.SZYTC.COM

加QQ:32315149

13632967861   周易芸

网友Q(2009-08-17):
推荐使用3977,A3977SED 与 A3977SLP 是两个完整的微步电动机驱动器,带有内置转换器。 二者可在整体、1/2、1/4 及 1/8 步进模式时操作双极
步进电动机,输出驱动器容量为 35 伏特及±2.5 安培。A3977 包括一个固定停机时间电流稳压器,该稳压器可在低、快或混合衰减
模式下工作。 此电流衰减控制方案能减少可听到的电动机噪音、增加步进精确度并减少功率耗散。

转换器是 A3977 易于实施的关键。 通过简单的在"步进"输入中输入一个脉冲,电动机会产生步进(完整、1/2、1/4 或 1/8 步进,
根据两个逻辑输入的情况而定)。 该程序中没有相位顺序表、高频率控制行或复杂的界面。 A3977 界面非常适合复杂的 μP 不可
用或过载的应用。

内部同步整流控制电路用来改善脉宽调制 (PWM) 操作时的功率消耗。

内部电路保护包括因滞后引起的过热关机、欠压锁定 (UVLO) 及交叉电流保护。 不需要特别的加电排序。

网友Q:
我就设计了一系列这样的驱动板,你可以看看欢迎访问淘宝店 http://shop33987480.taobao.com/
技术支持: QQ: 529087201 1264098139手机: 13979813332(黄工)

网友R:
用德国的TRINAMIC。

网友S:
THB6064H 型号
50 V最大耐压
5—42 工作电压
4.5 A(峰值)
-30—+85 工作环境温度
2,8,10,16,20,32,40,64 系分数
HZIP25 封装
双H桥驱动
网址:www.hhbytech.com

网友T(2009-09-20):
型号 性能
控制芯片
TMC211     1个步进控制+驱动芯片 LIN通讯
TMC222     1个步进控制+驱动芯片 IIC通讯
TMC223    1 个步进控制+驱动芯片 IIC通讯 StallGuard功能
TMC428              3个电机控制芯片;SPI或step/dir控制信号
TMC454         位置闭环芯片,PID功能,ABN编码器输入,微步406,classic/SPI/SD
TMC457            位置闭环芯片,PID功能,ABN编码器输入,微步2048;classic/SPI/SD
TMC401              信号转化芯片 SPI---STEP/DIR;42细分
编码器信号处理芯片
TMC423        3路ABN编码器处理芯片
步进驱动芯片
TMC236      2相步进驱动芯片;1.5A;64细分;齐全的保护和诊断功能
TMC239        2相步进驱动芯片;MOSFETS外置;64细分;齐全的保护和诊断功能
TMC246        2相步进驱动芯片;1.5A;64细分;齐全的保护和诊断功能; 具有专利技术StallGuard技术
TMC249          2相步进驱动芯片;MOSFETS外置;64细分;齐全的保护和诊断功能;具有专利技术StallGuard技术
3相步进驱动芯片
TMC332                适用2相或3相步进电机;自动高速;运动平稳;细分数2相256细分,3相171细分;S/D接口;ABN编码器输入
无传感器直流无刷驱动芯片
TMC603           3相BLDC;20A;12-50V;无需Hall换向

详细资料及参考电路 详细资料及参考电路

TMC211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209
TMC222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222
TMC223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223
TMC428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428
TMC454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454
TMC457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457
TMC401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401

TMC423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423

TMC236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236
TMC239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239
TMC246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246
TMC249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249

TMC332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332

TMC603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603

网友S:
大功率、高细分 二相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芯片

一、特性:
● 双全桥MOSFET驱动,低导通电阻Ron=0.4Ω

● 高耐压50VDC,大电流4.5A(峰值)

● 多种细分可选(1/2、1/8、1/10、1/16、1/20、1/32、1/40、1/64)

● 自动半流锁定功能

● 衰减方式连续可调

● 内置温度保护及过流保护

二、框图:

三、THB6064H 测试板图
发图太累了,大家自己去网站看吧!

网友T:
TMC223集成了控制和驱动功能,至于加速度,减速度,相序分配,细分都不需要自己写了这个芯片完全集成这个功能,还具有失速检测功能可以检测超载,避免共振和丢步.

TMC223是一款集成了 步进电机微步控制、驱动、RAM、OTP存储器以及该公司的专利技术StallGuard功能与一起的高性能芯片。RAM或OTP存储器用来存储电机参数和一些配置参数。TMC223自身带有最大16倍的细分,驱动电流可达0.8A,通过2根线的串行接口与微控制器通讯,只需要一个廉价的微控制器和TMC223就可以组成一个完整的单轴步进电机控制驱动系统。TMC223主要部分的性能如下:
●电机驱动方面
◆驱动单个步进电机带有4位分辨率的微步细分,包括整步最大细分数16
◆可编程控制的线圈电流最大0.8A所提供的驱动电压范围在8V—29V
◆固定频率的PWM电流控制带有自动选择的快慢衰减模式
◆整步频率1KHz
◆高温、开路、短路、过流以及欠压诊断
●电机运动控制方面
◆内置16位的位置计数器
◆可配置速度、加速度的设置
◆波形发生器可以根据所选择的位置或速度控制模式自动配置
◆可在电机运动过程中及时更改目标位置
◆外部参考信号出入,可用做电机限位信号
●2线的串行接口
◆传输速率350KBPS
◆可以传输诊断,状态信息以及运动参数
◆可编程的节点地址数32个
●无需外部传感器的失速探测功能
◆可以检测电机超载避免丢步
◆监测系统的震动情况,有的放矢地解决共振问题

网友T:
下面这款就是使用TMC223开发的产品体积只有28*28根本不需要散热片的,带有控制功能和驱动功能,只需要提供电源就可以编程控制,也可以将程序存储在其EPROM中脱机运行

详细资料登陆: www.trinamic.com

网友T:
刚才图片太大了  上副小的

网友T(2010-05-22):
德国TRINAMIC推出史上功能最强步进电机驱动芯片
◆ 自带256高细分
◆ 支持step/dir控制信号输入;也支持20BitSPI接口控制
◆ 带有专利技术stallguard功能可以实现无需传感器精确测试电机负载
◆ 带有专利技术coolstep可以根据电机的负载自动调节驱动芯片输出的电流,避免因为超载而丢步,也减少电机的发热量,和其他驱动芯片相比节省75%的能量
◆ 内部自带256细分可以实现在低速时候平滑控制
◆ 最大驱动电流6A,驱动电压60V
◆ 高速驱动能力,可以驱动普通的2相步进电机达到5000RPM
◆ 集成过流,短路,过温等保护与诊断功能
更多详情联系:13812617052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468

网友T:
TMC262结构图
更多详情联系:13812617052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468

网友T(2010-07-24):
采用Coolstep芯片开发的控制驱动器反馈一体化产品

网友U(2011-08-09):
你可以用TB6560,THB6128.这些芯片资料网上都有,简单,集成,而且基本没啥坏的。

网友V:
步进电机控制芯片与驱动电路
http://www.elecfans.com/article/88/143/2011/2011072720796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