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修灯的故障

楼主(2007-03-09):
有一只金属卤化物灯,经查触发器有故障,更换之,灯管闪一下就over,不知道是何故,换了灯管又是一闪就over了,求教是何故??要如何检修。

网友A:
功率是否与镇流器相当

网友B:
金卤灯镇流器检查了吗?

网友C:
应该是镇流器坏了才会烧灯管的

网友D:
镇流器over了,ok

楼主:
如果触发器的型号不对会烧灯管吗

楼主:
还有触发器有什么功率的要求吗,反正与铭牌上的型号一样的,行吗???

网友E:
与铭牌上的型号一样,可以的。再试试更换其他元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