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1A通讯问题

楼主(2007-03-09):
请问一下,我想用PLC的LR区域传递一个数据到电脑或单片机,(MOV DM0 LR0)想问一下,这种语句传出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式代码,是不是和HOSTLINK或无协议通讯的格式相同?

网友A:
让PC当主机好了。PLC做主机不好做的。我的网站:plc.123ye.com

楼主:
我只是想知道,不管是PC做主机还是PLC作主机,其传输数据的结构和格式是什么的,是不是HOSTLINK协议或无协议通讯的格式。

网友B:
   mov指令不能把PLC里面的数据传到电脑上去的,如果用HOSTLINK协议的话,传到电脑里面的是相应的字符

网友C:
    您是在用PC与PLC通讯是吧,那么它们之间是有协议的,所以像你那样是没有办法的!有问题发给我 chl2686@163.com

网友D:
(MOV DM0 LR0)想问一下,这种语句传出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式代码,这要看PLC属性里的通信协议怎么设定,LR区域,它只能在PLC与PLC之间进行交换.

楼主:
哦,LR区域是专为PLC之间通讯用的,我只是想把特定区域的数据传送到指定的PLC或单片机中,如果照你们这么说的话,我还得用HOSTLINK这个通讯协议,这种协议发送的数据到另一个设备里时,另个设备还需要发送一个返回字符串,用来确认PLC所发出的数据是否有误,这在单片机或PC方编相应的返回语句是比较麻烦的,我就是为了省这个麻烦,看来是省不了了。

网友E:
LR区域,它只能在PLC与PLC之间进行交换.

网友F:
我有这样的VC源程序,但不是我编的。PLC程序是我编的,控制方案是我做的。

网友G:
手册上有通讯协议呀!我就做很多PC与CPM1A系列通讯,很好用,将PC作为主机就可以了,PLC设定好通讯就可以了,读取你想要的东东就可了!

楼主:
我主要还是想要让单片机与PLC进行实时通讯,通讯内容易很简单,只是把PLC内一个连续双通道内的一个十六位BCD数读出至单片机即可。

网友H:
  欢迎大家进此QQ群一起讨论:13328599
PLC 单片机 总线控制  运动控制
欢迎所有自动化控制的朋友一起讨论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