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与PLC编程问题

楼主(2007-03-09):
请问人机是怎样控制PLC的,能控制PLC那些(X,Y M,C .T...)
PLC单独编程和(PLC+人机)编程有什么不一样啊

网友A:
你先不用研究那么细  比如按钮的地址是X20 你在触摸屏的软件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先看看触摸屏的手册
QQ  727815050

MSN maxibing1975@hotmail.com

网友B:
主要是在人机上必须显示的一些状态需要在控制器里面进行相关的转换或者设定,主令开关这些一般都是跟控制器一一对应可以了.

网友C:
留个QQ或邮箱
发个程序给你参考一下

网友D:
“请问人机是怎样控制PLC的,能控制PLC那些(X,Y M,C .T...)
PLC单独编程和(PLC+人机)编程有什么不一样啊”以上是你的问题。
其实编程是和具体要求相结合的。工程要求什么样的功能人机才要编写什么样的功能。学人机前应该先学PLC,学它的硬件、编程。有些人机不能控制PLC的输入X,有的能控制;这是和对应的PLC相关的。人机一般用来给PLC输入数据(可以给C、T、D,一般是D),控制PLC内部一些M。人机编程要考虑PLC的程序设计,它们是一体的,要系统考虑。我们代理西门子PLC、台达PLC、HITECH的触摸屏、台达触摸屏,我们也生产多种PLC、HMI的编程电缆。
平时也会用网上的朋友到我这里来玩,来学PLC、触摸屏编程。我有三菱、西门子、台达PLC,有HITECH HMI供学习用,是不收费的。当然只能在周六、日。
我的网站:plc.123ye.com
我的EMAIL :zhuyongjun021@126.com

网友E:
TO:朱勇军

   请问你们在哪个地方,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

   本人QQ:357610086
    E-Mail:ccf_3120@163.com

网友F:
TO:朱勇军
  请问你们在那里,可以给我留个联系方式吗?
  QQ:648953512
    E-mail:pctian2006@sohu.com

网友F:
TO;autoplc
能否发给我F940GOT的编程手册
e-mail:pctian2006sohu.com

网友G:
发个例子给你要不要

网友H:
例子要全才行啊,图纸  程序

网友I:
这个问题我也不懂,因为没有使用过。
请问:不同品牌的PLC和人机可以混用吗?一定要同品牌吗?

网友I:
我会用PLC,三菱、OMRON 、LG等,哪位好心人给我个例子学学,
CHQZHZHQ@HOTMAIL.COM

网友J:
朋友们.发的信箱收到你所要的资料了吗?我可没有得到回音.

网友K:
各们位大虾们能不能给我一个触摸屏的手册三菱的或威纶的都行ZBIN06@163.COM

网友L:
不同品牌的PLC和人机界面一般(特殊型号除外)可以混用,不过数据线要注意别用错,一般人机会提供与不同品牌PLC连接的数据线定购及自行加工的接线图。部分功能不同品牌间可能不提供,比如三菱同品牌的话,人机界面直接可以当编程使用。

网友M(2009-05-07):
经销产品:RITTAL(威图)、PHOENIX(菲尼克斯)、TMT(美国原装变频器)
我公司是专门做电气控制柜、仪表柜(箱)、电子插箱、操作台、户外机柜、19英寸机柜系统、机柜空调、配电组件、接线端子、继电器、电源、按钮开关、指示灯等产品。
经营“好夫满”仿威图机柜 我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电气控制柜、仪表箱的生产企业。
主要经营范围:电气控制柜(威图结构柜、AE、KL、PS、ES、PC、FR系列及同规格不锈钢系列)、仪表柜(箱)、电子插箱、操作台、19英寸机柜系统、网络产品、机柜空调、配电组件、户外机柜。
没有不公平的待遇,只有不公平的能力
祝 :
商 祺 !
王 钦 垒 先生
**********************************
上海好夫满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手机:15901678508
传真:021-23010241
电话:021-56956672 021-33030631
地址:上海市闸北区沪太路1051弄20号202室
邮编:200072 QQ:515677610
http://www.haofuman.com
E-MAIL:shhaofuman@126.com
MSN:wang6689@hot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