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视觉
视觉或数学高手请进

楼主(2007-03-09):
本人目前想做一个视觉系统是检测磁环上绕线的圈数,磁环上的线圈只有一层,不会有重叠.因磁环是圆形,所以在分析像素时也要圆形分析,也就是说在确定圆心和半径之后,要找出该圆周上的每个点(像素)的座标值(x,y).

网友A:
我瞎说一下:我感觉比较简单,你用颜色对比,磁环应该和线圈是不同颜色的,把线圈通过颜色抽取后,从正面看一共有几个那就是有几圈咯.你说的圆心和半径和圈数似乎关系不大,选择合适的镜头和视野范围应该可以了

网友B:
这事简单,你给我一张照片,我就给你一个结果,然后再告诉你步骤。

网友C:
用COGNEX系统,用FindPant.可以搞定。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
To:Sengun
颜色对比可以区加线圈与磁环,像素分析/识别不是问题,主要是如何去获取这个圆的像素的位置.
To:Prof.3d
先谢谢了!
To:FBFBFB
也许这是个不错的主意,不一定什么事都要自已去做!

网友D(2007-04-11):
用RS-SEP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