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100AC电源调节

楼主(2007-03-09):
本人用可控硅做了一个电压调节的电路,负载为650W的加热管,但效果不太理想,仅能从70V~到100V进行调节,在往下调就掉到50V,然后再调节充电电阻就没用了,再继续调整至一定程度时可控硅关断(0V),不知道有没有那位仁兄也碰过这种情况,是如何解决的.
相关参数:
1.双向触发二极管的触发电压为30V
2.充电电容为102
3.充电电阻为0~80K

楼主:
这是一个问题

网友A:
通常整流电电路不能输出交流全电压。输入110V交流用全桥,电压可到100V 。交流输入100V输出90V 属于正常。

网友B:
能把你的图贴上来么?

楼主:
在办公室里,下次再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