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3G3MZ-A4022变频无输出,但有频率显示

楼主(2007-03-09):
欧姆龙3G3MZ-A4022变频报过电流后烧模块,更换模块和驱动部分坏的光耦后没有输出.请教各位高手如何解决?
在10HZ的时候测三个光耦合P701的1/3脚有电压0.8v左右.驱动电压16v和5v正常,
给点建议吧.

网友A:
参数初始化一次试。

楼主:
参数初始化过了
.就是将参数n0.02 定为“9”(最高50Hz 频率的初始化),对参数进行初始化设置。

楼主:
搞定了:今天致电李老师他的意见还是模块,后来终于查出是驱动板上的限流电阻烧毁,ER1=ER2=ER3=ER4=39R0烧焦,并联后=9.75,用5个51欧的并联后=10.2欧代换
在此谢谢李老师!

网友B(2008-09-09):
我也想请教一下李老师,我司有一台安川646HF5变频器,输入运转指示后有频率显示但无电压输出,这是怎么回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