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X系列中断的问题

楼主(2007-03-10):
各位大虾们,我对三菱的中断问题有点疑惑:
三菱的用户手册里说明了当一个中断在执行时禁止另一个中断,对此,我很是疑惑。中断应该是有优先级别的吧:
1 如果低优先级的中断正在执行时,高优先级的中断来了,此时系统怎么反应的?是停止低优先级的中断,去处理高优先级的中断?还是先保存中断信号,等低优先级的中断处理完了,再去处理高优先级的中断?
2 如果高优先级的中断正在执行时,低优先级的中断来了,此时系统怎么反应的?是漏掉低优先级的中断?还是先保存中断信号,等高优先级的中断处理完了,再去处理低优先级的中断?
3 指令中说可以进行2层中断嵌套,那么是不是就是意味着在高优先级的中断里使用EI指令是不是就可以去响应低优先级的中断?还是说系统只有两个优先级?

网友A:
多个中断依次发生时,以先发生的为优先.完全同时发生时,以新的指针编号优先.
在中断例行程序执行过程中,禁止其它的中断.
但是,FX2N,FX2NC可以在中断例行程序内对EI,DI编程.因些可以接受最多为二重的中断.
1 ;处理完正在执行的中断后,再处理第二个中断.
2;同1
3;执行一个中断子程序时.其它中断被禁止,如果中断信号在禁止中断区间出现,则该中断信号被储存,并在EI指令之后响应该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