棘手:丙烷罐液位计

楼主(2007-03-10):
现有一卧罐,顶装有插入式磁翻柱液位计,法兰连接,第一次装液的时候面板就没有显示,询问仪表厂家说有可能试压的时候把里面的浮筒压扁了,呵呵。具体问题现在不知道,只有把液位计拆下来看看。几十方的罐子打开很危险的,液化气啊,最安全的方法只有等罐子用空了用氮气置换干净。有哪位有什么好的建议给小弟参考啊,急啥!

网友A:
有远传吗? 如果没有4-20MA, 可以用磁铁试试,一则可以看面板的情况, 二则可以看看是否远传有问题. 浮筒压扁的可能性不是没有, 但是有那么大的压力吗? 浮筒有无可能脱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