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一套DCS系统完成制氢气/制氮气装置、废水处理装置等的所有控制吗?

楼主(2007-03-10):
本公司扩建项目,2台100吨燃油蒸汽锅炉、一套制氢气装置、一套制氮气装置、一套废水装置,这些装置来自于不同的供应商,将这些装置的数据采集、联锁控制全部用一套国产的DCS系统来完成,可行否?
我本人担心,DCS系统(由一家供应商提供,浙大中控或北京和利时)和各装置的衔接上可能出现问题,因为各装置的调试肯定需要由装置供应商完成,但是,联锁程序又在DCS系统里面。
而且,DCS系统(国产)用于重要装置的逻辑控制,不太合适,因为那是PLC的强项。

楼主:
请大家从项目的成本\进度\风险等方面做个分析?
方案一:
各装置供应商独立提供控制系统(PLC或DCS),自行完成设计、编程、调试,同时提供通信接口供外部公共的SCADD系统抓取数据。
同时,设计一套公共的SCADD系统,来对各装置进行监视。
方案二:
就是问题中所叙述的方案,用一套国产DCS系统来完成。

请大家帮忙了,谢谢!

网友A:
强烈建议你不要选用一个系统来完成所有的功能,因为风险太大了,技术上来说20年前都可以做到一个系统里面,但是从系统风险的角度来考虑,还是分开比较安全

网友A:
不谢,以后常来,呵呵

网友B:
方案二是满足了成本, 方案一能够满足风险和进度, 但从项目的性质来看, 因为风险系数很高, 所以还是XIAO菜的建议比较好, 更进一步, 对于这几套装置的PLC选则, 是否可以让供应商考虑使用三重冗余的SIS系统, 关于SCADA每个自控厂商都可以提供的.

网友A:
不要选用三重冗余的设备,价格太贵,最好还是一般的冗余系统就可以满足控制需求

楼主:
问题还有,以后再增加工艺装置的话,不是很方便。

网友B:
根据实际情况定吧, 毕竟这是一个大型的化工项目, 不是几句话就可以搞定的, 要把设计院的人找来共同研究可行性方案, 如果I/O点比较多, 控制比较复杂危险, 还是采用国外的DCS/PLC系统比较可靠......在论坛上我们只能作为讨论, 不具备法律效应, 所以还是把承包商和设计院的人请来共同研究才是, 另外如果你们有了结论, 能否告诉大家你们的结果, 非常感谢!

网友C:
用远程监视+基站控制比较安全,安全要求不高的可以远程监控+现场优先控制.无关紧要的就随便你怎么做了.

网友D(2007-04-30):
当然可以。
有兴趣可以Email:admin@trust-control.com.cn
我们做过锅炉、制氢装置(外资大气体公司),制氮装置(外资大气体公司),废水装置的控制。
QQ群:39068648

网友E:
qq:56656940,我们做过类似的系统,希望能和你讨论,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