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语言开发
如何用C++Builder编写与SQL建立连接

楼主(2007-03-10):
如何用C++Builder编写与SQL建立连接?

网友A:
很简单的,用ADO或ODBC都可,
这里都是搞工控的,没人会的,搞编程到www.csdn.net上探讨吧
我原是搞C++Builder,两年前才改行搞自控的

网友B:
使用oraclm32.lib,oracl.h,obound.h就可以。

网友C:
BCB有一个BDE,后来发现不太好用。程序运行前要先配置数据源,对用户来说挺麻烦。
现在用ADO的控件来做,不错的。把数据源配置做在一个文件里面就可以了。呵呵。
BCB做SQL连接还是很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