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请教各位OPC大哥及同仁

楼主(2007-03-10):
我在www.kepware.com 下了VC的CLIENT DEMO ,但是不支持远程访问,请问哪里能下到
支持远程访问的CLIENT DEMO,我想边看前辈们的例程边学习OPC。如果各位有这样DEMO
也请发给我lizheng00000@126.com
谢谢大家

网友A:
我搞过kepware,
OPClient是应该支持远程访问的,与客户程序无关,
要在两台机上(服/客)上用DCOMCNFG.exe设置双方的权限

网友B(2007-09-20):
对,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配置DCOM,在局域网呢是通过配置分布式COM实现远程机的服务器访问,关于如何配置DCOM在网上有一些案例,可以寻找下载

网友B:
不光是凯普华的需要这样配置,任何其他的DA服务器访问都要如此配置,但如果客户机和服务器在一台计算机上就不用配置了

网友C:
是的,只是有些软件会自动注册到注册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