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分配变送转换如图能否实现?

楼主(2007-03-10):
(无正文)

网友A:
我认为最好是加上分配器,至少不用分配器我是不敢直接并联用

网友B:
第二种直接并联的接法应不行,对数显表(或PT100模块)来说,接收的电阻实际是现场来的电阻和Pt100模块(或数显表)输入电阻的并联。

网友C:
PT100测温原理,一般就是电桥或恒流源测电压,测量电路与热电阻应该是一对一关系的。一对多,还是应该加上搂主所说的“分配器”

网友D:
第一种不行,第二种理论上可行,不知效果好不好,建议有2*PT100的传感器(就是双PT100)。

网友E:
RTD不可以直接接2个负载。只可以通过信号分配器或者仪表的变送输出来实现。

网友F:
提供参考:数显仪表能实现的功能,测量、变送、通讯功能。

网友A:
我同意老龙民的说法

网友G:
是否可以考虑1进2出的pt100变送器呢?这样的话比较合理和实惠吧!不过可能楼主说的分配器就是我说的变送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