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速能转三相缺相是怎么回事?急!!

楼主(2007-03-10):
各位老师好,我的变频器是SANCH牌子,现在的问题是电机低速几十转的时候能动,再高起来就不能动了,我也不敢再往上调.检测三相输出的一相没电压.请问这是模块坏了还是什么故障!

网友A:
一般的都可以转,一般故障是驱动有问题了。。

网友B:
查一下变频器的三相电源是不是缺相,我碰见过类似的问题,变频器电源侧一相接触不良,所带的负载在低速下能运行,转速一调高变频器就保护。

网友C(2009-09-24):
第一:不带负载下频率达到50或60HZ的时候,用抗干扰能力强的万用表可检测输出电压是否平衡.

如不平衡,则机子本身有问题.

这时候就需要确认问题出在哪里?是模块还是在驱动部分.

我们可以先静态测试,如无问题,则模块基本可判定正常,再对应找出控制部分是否有问题,通过这些排除才能确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