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与三菱M3数控系统之间如何传输PLC程序

楼主(2007-03-10):
请问PC与三菱M3数控系统之间如何传输PLC程序?

网友A(2007-12-22):
在传输参数或PLC之前,请先将机器处于急停状态,再按照一下介绍步骤逐一执行。
-------------NC侧
1.
OPTION画面的打开:(需要把OPTION画面打开)
A.)选择履历画面:诊断-------菜单------履历:输入#(I) 再按INPUT键。
B.)选择准备画面:TOOL-----菜单------准备------输入“Y”再按INPUT键。
C.)输入#(1060) (64) (S)按 INPUT键两次。(注意必须按INPUT键两次)
D.)回到TOOL画面,会出现OPTION画面(在此画面里会出现OPTION参数的显示,有从00号参数到-----16参数号的显示,单位为十六进制数据。)
2.I/O参数的设置: 按TOOL键-------选择I/O软键,按以下参数进行确认设定。
输入出 基本参数 # 编号 # 装置编号 装置名称
输入/输出
资料输入 9001 2 9002 0
资料输出 9003 2 9004 0
DNC模式 9005 2 9006 0
巨程式列印 9007 2 9008 0
PLC输入/输出 9009 2 9010 0
REMOTE PROG IN9011 2
EXT WNIT 9013 2
TOOL ID 0
参数号 内容 设定值 参数号 内容 设定值
9101 装置名称 PC 9112 CR输出 1
9102 传输速度 1 9113 EIA输出 0
9103 停止位 3 9114 导孔数 100
9104 同位有效 0 9115 同位V 0
9105 偶数同位 0 9116 过时时数 30
9106 字符长度 3 9117 DR无效 0
9107 终端形式 3 9118 资料ASCII 1
9108 沟通方式 3 9119 输入方式 0
9109 DC同位码 1
9111 DC2/DC4输出3
附录:9018 DATA ASII在传输PLC时,一定要设定为“1”,而在传输参数或加工程式时,请设定为“0”,避免错误发生。 注解:
9012 传输速度 设0: 192000bps 1:9600bps
2:4800bps
3:2400bps
4:1200bps
3.传参数:
3.
诊断-----菜单----输入:输入#(3)-----INPUT
注意:输入完成后,需见传输提示“DATA WRITE”结束。
传输结束后须对参数进行格式化:(初始化)
参数格式化:(1060) (1)-----INPUT
BASE DATE FORMAT :N (是否要初始化参数)
PROGRAM
FORMAT:Y (按2次“Y”后OK)
4.
传PLC:
首先让PLC停止:
方法一:按F0----FILE----输入(1)------INPUT
方法二:在电控箱里将主板转位开关拨到“1”的位置强行停止PLC.
传PLC:
9118-----设“1”;
# 输入(99) (250)-----INPUT.
传输完成后重新开关机即可.
在实际传输过程中发现传参数和PLC ,9118都要设为”1”,只有在传程式时设”0”.
传输PLC使用COMUA64 软件. 传参数和程式用V24或PCIN传输软件.
----------PC侧
Device COM1 Monitor ON
Baud rate 9600 Com mode TRANSMIT
Parity NONE File name D:/LADDER/7203-00.LKX
Data length 8 Execute START
Stop bit 1
传输步骤:首先传OPT参数,即标准的参数,在传PLC参数.
注意事项:设置I/O参数后,传入标准参数后要再次检查9102的值,如果有变化需要重新按标准的设置.

楼主:
楼上说的好像是M50,M60的传输方法,M3好好像不行,我输入
#(99) (250)时不行。

网友B(2009-08-24):
三菱M50系统DNC如何操作

网友C(2010-09-03):
三菱M3主轴驱动(FR-SGJ-207.5K)上面的插头连接说明那位先生有,请给小弟一份,在这里先谢谢了。CN1A插头的各个针脚说明最好。

网友D(2010-12-14):
我也有台M3机器要把PLC传出,高手藏在哪里呢

网友E(2012-11-04):
刘明与马克是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