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异步电动机启动

楼主(2007-03-10):
异步电动机启动时如果缺相会使启动电流增大吗?

网友A:
不光电流大,应该启动不起来。

网友B:
缺两相,能启动,电流大,会烧电机;缺一项,不能启动,不会烧电机。

网友C:
    “缺相会使启动电流增大吗?”

缺相,不能启动,电流大,有强烈的嗡嗡声,如果不及时切断电源,很快电机就冒烟了!

网友D:
缺一相,并且此相非控制电源,电机容量较小时可以启动,但电流大,电机容易烧

网友E:
三相电机缺相哪来的启动转矩,单相电源只能产生脉振磁场,只有另一个力使电机转子发生某一方向的偏转,电机才会在这个方向上启动。缺相启动一定是有原因的。

网友F:
 缺两相,能启动,电流大,会烧电机;缺一项,不能启动,不会烧电机----------------------------------------------------------不对吧!

网友G:
缺两相,能启动,电流大,会烧电机;缺一项,不能启动,不会烧电机。-----------------------------------------------------------------
 写反了吧.

网友H:
电动机有时带的负荷比较轻时缺少一项的情况下也能启动起来的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