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陵PLC运行指示灯不亮

楼主(2007-03-10):
各位工控师兄及师弟:你们好!我有一只三陵PLC,其型号为:FX-1S-10MR,当加上电源时,电源灯正常指示,可是不管如何拔动运/停止按钮,其运行指示灯不亮,而且按操作要求给输入输接上信号,即X1与COM相接时,其对应的输入指示灯也不亮,请问这是什么出了问题?谢谢,给予解答!我的邮箱为:mengshujin@163.com

网友A:
是不是内部有程序了?如果不是内部程序的问题就应该运行的。

网友B:
用编程软件:PLC-遥控运行/停止

网友C:
应该是被软件禁止运行了

网友D:
是不是内部电源.

网友C:
是否M8037强制动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