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值和混合式绝对值编码器

楼主(2007-03-10):
绝对值编码器是一种直接编码和直接测量的检测装置。它能指示绝对值位置,没有累积误差,电源切除后,位置信息不丢失。常用的编码器有编码盘和编码尺,统称为马盘。从编码器的使用记数来分类,有二进制编码、二进制循环码(葛莱码)、二-十进制码等编码器。从结构原理分类,有接触式、光电式和电磁式等几种。
混合式绝对值编码器就是把增量制码与绝对制码同做在一块码盘上。在圆盘的最外圈是高密度的增量条纹,中间有四个码道组成绝对式的四位葛莱码,每1/4同心圆被葛莱码分割成16个等分段。该玛盘的工作原理是三极记数:粗、中、精计数。码盘转的转数由对“一转脉冲”的计数表示。在一转以内的角度位置有葛莱码的4*16不同的数值表示。没1/4圆葛莱码的细分有最外圆的增量码完成。

网友A:
“中间有四个码道组成绝对式的四位葛莱码,每1/4同心圆被葛莱码分割成16个等分段。”
那末,你所说的4个1/4同心圆之间是否有区别,如何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