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编程控制器在气箱脉冲袋式收尘器的应用

楼主(2007-03-10):
    气箱脉冲袋式收尘器集分室清灰和脉冲喷吹两类收尘器的优点,克服了分室反吹动能强度低,脉冲式清灰与过滤同时进行的缺点,解决了过去收尘器把清下来的粉尘转移到刚清完灰的滤袋上的问题。在水泥厂可以用在破碎、煤磨、生料磨、水泥磨、包装等处,还可以用在如立式磨、选粉机等处。气箱脉冲袋式收尘器的电气控制系统以往一般都是采用继电器控制线路,一套装置要用大量的继电器、定时器,所用的元件多,线路复杂,使用困难和维修不便。因而故障率高,设备运转率低,对生产及环保有较大的影响。考虑以上原因,笔者在设计时采用可编程控制器对其控制系统进行控制设计,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使用PLC控制,能省去许多中间继电器和时间继电器,使控制线路大为简化。另外,由于可编程序控制器本身具有的高抗干扰性以及所具有的监控和查错功能,使应用更加方便,能提高设备运转率,满足工艺的需要。
1   气箱脉冲袋式收尘器工作原理简介
    气箱脉冲袋式收尘器其内部被分隔成2~28个箱区,每个箱区有32、64、96或128个滤袋,从而组成从64~3584袋不同过滤面积的收尘器系列。收尘器在每个箱区的顶部出口管道上有个气缸带动的提升阀(排气阀),含尘气体从灰斗进入箱内并分散到各处,气体透入袋内,粉尘阻留袋外(外滤式)。经过一段时间后,当某个箱区需要清灰时,由控制器发出动作电讯号,该箱室的排气阀被气缸关闭,切断排气口,然后该箱室的脉冲阀开启,压缩空气喷入该气箱室内,并进入滤袋,清除袋上的灰尘,经过一段设定时间,脉冲阀关闭,排气阀重新打开,这一箱室又投入使用,控制器对下一个箱室的排气阀、脉冲阀进行控制,以此逐箱清灰,直至完成整个箱区的清灰而循环至原第一个箱室(原理见图1)。

图1  气箱脉冲袋式收尘器工作原理
2  电气控制
    本控制系统采用手动和自动控制两种方式,通过转换开关确定其控制方式(见图2)。

图2  可编程控制器的控制原理图
    1)手动控制:采用常规控制方式,设置开、停机按钮及工作信号灯。
    2)自动控制:采用日本三菱公司生产的可编程序控制器F系列主机,该机结构小巧,抗干扰能力强,可与电气元件安装在同一控制屏内。收尘器的排气阀、脉冲阀、风机运行的反馈信号是利用交流接触器的常开辅助触头。如将该收尘器作为煤磨的收尘,还可增加温度信号及压力信号,这些检测信号均为开关量。
3  控制系统的设计
    我们以一台六箱区气箱脉冲袋式收尘器为例,选用三菱公司F2-40M可编程序控制器。该控制器有输入24点,输出16点,满足设备控制要求。实际应用时,使用17点输入,15点输出。具体I/O通道分配如图3。

图3  可编程序控制器输入输出分配图
    按照工艺对设备控制的要求,通过对可编程序控制器的软件设计,整个控制系统包含了以下内容和功能。
    1)当操作人员按下自动控制按钮后,发出起动信号,同时延时一定时间后,开启风机。
    2)按照工艺对设备的控制要求,实现六组排气阀及六组脉冲电磁阀的循环控制。
    3)如该收尘器用于煤磨系统,通过热电阻或压力变送器及显示调节仪表,可将其温度、压力信号送至可编程序控制器,按照事先设定的控制要求,达到了预防煤粉温度或压力过高,损坏收尘器。
    4)该套设备在运转过程中发生故障时,可编程序控制器可以及时发出报警信号。

楼主:
上文图1
图2
图3

网友A:
学习中
图里只有接点,怎么不标线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