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信号可以并联給两只温控器使用吗?

楼主(2007-03-10):
(无正文)

网友A:
讲清楚一点.

网友B:
试一下,应该可以。

网友C:
不做隔离和变换,只能接一个.

网友D:
热电偶信号可以并联給两只温控器使用,但两只温控器所控制的加热区实际温度相同,既热电偶信号点传递的温度.

楼主:
谢谢,我是一块表做显示(原旧表不带变送输出),另一块表做控制。

网友E:
没听说有这么做的,毫伏信号可以这么用吗?一般做法是把单偶变成双偶就可以了.何况有一个表还要做控制.

网友F:
如果表里头都没有检测断偶的上拉电源就可以

网友G:
控制精度不高时可以用,基本功能可以实现。

网友H:
应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