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12V的电瓶电压改变成6V输出

楼主(2007-03-10):
我手头有一个6V的电瓶损坏,现在我有一个12V的电瓶,我想问一下各位大哥,能有谁告诉,如何对其进行改装.即可以使12V的电瓶可以给6V的负载供电.

网友A:
可以用7806来降压

网友B:
请问7806最大电流是多少?如不外接电流扩展三级管,目前最大只有2A。即使电流允许,电瓶输出的功率有一半被稳压IC消耗了,变成热量还要考虑散热。
    电瓶本身是别想动了,因为封不好要漏电解液。如自己有电子制作能力,最好做一个DC-DC电路,效率可做到80%以上。

网友C:
采用现成的DC-DC开关电源,比如台湾明纬等等。。。

网友A:
DC-DC开关电源都有什么型号,能变3v的吗?

网友D:
换一个6V的,这么用也很浪费,不节能的!

网友E:
将电瓶拆开,里面是分成若干个单元的,一般化的电瓶是2V的一个单元组成的,然后有6V的就是有3个这样的单元组成的,12V就是有6个这个的单元组成的。

要是电瓶可以打开的话,你就可以看到的,然后互换就OK了。

不知道我说的电瓶和你说的电瓶是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F:
李纯绪说得对

网友G:
电阻分压算了!

楼主:
感谢大家对我问题的回复,是不是用电阻分压最为简单,如果要用电阻分压的话,那个电阻的应该要用多大呢?如何去计算呢?

网友H:
串二极管,使总的管压降达到6伏,最好还是DC-DC

网友I:
用DC-DC,或者按xluyao007说的将电瓶拆开重组电瓶

网友J:
应该说明需要供多大电流才好选电路!

网友K:
不如去买一个6V的省钱?

网友B:
瞿华:真能开玩笑!用电阻分压都可使用的小电源,让大家费这么大劲,我还以为几十A电流呢。

网友L:
   采用电阻分压是很简单的做法,但也是浪费的做法,大家都知道,消耗在电阻上的功率很可观的,负载的功率多大,消耗在电阻的功率就一样大,对于小功率1W以下,该方法还是可取的。真正要降压的话,最简单的是方法是用一大功率的带散热器三极管或场效应管(一般用场管比较好,),一个100欧/2W左右的基极限流电阻,一个3K/1W左右的电位器接成简单直流调压器即可,若需稳压话再加两三个分压电阻、稳压二极管、中功率三极管作输出采样控制,具体作法可参看一般电子电路基础书籍的电源部分都会有所掸述。

网友B:
楼上你说的方法与线性稳压电源和电阻分压是一样的功耗.

网友G:
my e-mail is
9854214@163.com
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I:
楼主怎么不说说负载是什么,多大的功率,根据负载再确定最简洁的方法.

网友M:
楼主没有说清楚具体要求

网友G:
说的可以了啊

网友N:
有用到DC-DC电源模块请访问:www.mornsun.cn广州金升阳科技有限公司.你还有什么特殊需求请联系我们...

网友O:
如果不想花钱,找个220/110的变压器就行。

网友P:
你看看你的12V电瓶是有几个电池单元组成的!!要是是2个的话!!那就是一个6V!!要是3个的话那就是4V一个!!......接下来怎么做你自己就应该知道了!!

网友O:
一般电瓶都是2V一个。

网友O:
前面有笔误,是2V一个电池单元。

网友J:
‘2V一个电池单元’是铅酸电池,镍镉电池1.2V。

网友Q:
恩 ,确实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解决啊 ,我也遇到过 ,用DC-DC 还是可行的,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

网友R:
如果电流不大,<1A,用7806是最简单明了的了

网友E:
to 瞿华
你怎么不回帖子的呢?
我们讨论的这么的热火,你为什么还不出来澄清蓄电池的型号呢?

楼主:
不好意识了各位,我最近忙所以没上来看,先在这里感谢各位对我这个问题的回复.
我看了一下.我的电瓶的电流是7A的.

网友S:
论效率,最高效的方法是拆开蓄电池重新组合,其次是DC-DC变换,再次是稳压.

网友T:
9个2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