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总线问题

楼主(2007-03-10):
刚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一条PROFIBUS总线带18个设备,每个设备由西门子300PLC进行控制。再由转换器传到施耐德昆腾系列PLC。最近老是出现信号丢失问题,把转换器接口拆下,再装上后又正常。这种现象出现多次,恳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不胜感激!!

网友A:
看是不是电磁干扰影响的了。看安装松动否。接地的要良好接地。
我的网站:plc.123ye.com.

网友B:
这种情况是由于卡件接触不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