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在没380V情况下如何检修380V变频器

楼主(2007-03-10):
(无正文)

网友A:
用220/380V变压器呀

网友B:
求教: 有220V 能变成 380V 电压的变压器么?

网友C:
有220V 能变成 380V 电压的变压器

网友A:
买个0/220/380V的变压器,就是说380V绕组中有220V抽头的,0V与220V接L、N线,在0V与380V的桩头上就是380V了,当然修有缺相保护的变频要先把保护解除或者把检测缺相的电路解除。

网友D:
我用两个电容两个二极管倍压整流(220V输入端必须接一个限流电阻不然一上电就炸二极管),然后连到变频器的直流输入端。等于用440V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