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电磁调速的问题

楼主(2007-03-10):
有一台电磁调速电机,速度不受控,主机一开就是全速运行,测速度反馈线圈是好的,没励磁线圈也没有问题.调速器换了新的,问题也得不到解决,我真的是想不出办法来了,请教各位帮帮忙?

网友A:
调整转速时测励磁线圈电压是否有变化,如有变化是电磁离合器有问题,输入、输出轴卡在一块了;如电压没变化,还是调速器的问题。

网友B:
停止时盘一下电机风叶,看输出轴动不动,如动肯定是卡住了.

网友C:
查控制器可控硅是否击穿。

网友D:
查控制器可控硅是否击穿,如果调速器励磁也无问题,则电机滑差部分卡死,此种电机在环境脏的地方常出现这种机械故障。

网友E:
把调速线圈打开测以下电源多少最高90伏如果有调一下看有无变化如果不变调速器坏。可用调压器接电桥直接用直流供电只要不过90伏咋用都可

网友F:
测速度反馈线路开路了吧.

网友:
我这边经常有旋扭旋到零,电机先减速到零,然后突然全速运转的

网友G:
清洗一下吧,应该是太脏了,我以前就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H:
应该是电机的磁钢和调速部分的磁钢相擦造成的,我们这里几乎每天都在做样的校正工作,因为是水泥厂。

网友I:
轴承坏了,卡死了

网友J:
电磁调速控制器常见故障检修:       1:控制器转速表显示值与电磁调速电机转速有差异.      检修:调整控制器面板转速校正电位器W3,使之一致.   2:负载转速不能达到最高值.                检修:调整控制面板上反馈量调节电位器W5,使负载转速达到电动机的最高额定转速.                  3:运行中,加上负载后转速出现周期性不稳定.        检修:1.把3.4端接线对调;2.C3.C7损坏.更新即可.4:转速不能调节且仅在高速运行.              检修:1.转子有相擦故障:检查电磁离合器与电动机的啮合转动部分是否有变形卡滞或异物堵塞.2.反馈未加上:可检查反馈电位器是否损坏或开路,D1-D6是否正常?5.6.7端接线及线路是否完好.                        5:接通S1时熔断保险丝RD.               检修:1:RY(压敏电阻)击穿短路,2.GZ(续流二极管)或SCR(可控硅)击穿短路,3.励磁线圈短路损坏.     6:接通电源指示灯亮,但离合器不转.            检修:1:调节W1,测3.4端子是否有0-90V的直流电压输出,如有则检查电磁离合器,电动机及负载是否卡死.2.变压器T1的次级各绕组电压是否正常.3:W1损坏.4:BG1.BG2(8050型三极管)损坏,5:SCR损坏.       7:转速表调不上去                     检修:1.W3损坏,2.查测速发电机三相是否有输出电压. 8:离合器只能低速运行                   检修:反馈电位器未调整好                9:励磁电动机转速不稳,且摆动幅度大            检修:一般多为电磁离合器内气隙不均匀造成电动机与转子相擦而引起;另外,BG1偏置不正常也会出现此现象.

网友K:
线接错没有啊?

网友L:
只有两种情况会出现这种现象,一种是测速回路有问题,另一种是电磁离合器卡住

网友M:
知道原理,还没有接触过.
会不会线圈有部份短路的情况呢.

网友N:
应该是电机的磁钢和调速部分的磁钢相擦造成的   应是机械问题  实验方法:不送电,用手盘动交流机,看励磁输出端的机械轴是否转动,若转动,说明卡死

网友O(2007-08-18):
我接触一台此类电机,控制保险2A,调速器内为10A,不知什么原因原都损坏.我更换了10A保险,因2A未买到,我用1根铜丝代替,电机能转,但一开始调到速,保险就烧为何,请求帮助,谢谢

网友P:
应该是机械问题了  我们上次也遇到过   离合器轴承给换了 就好了

网友Q:
电磁离合器卡住的情况比较多

网友R:
测速发电机没问题?

网友S:
y一般来说是电磁离合器卡住了

网友T:
测速发电机有没有电压 输出啊?

网友U:
 打工牛: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8-28 11:38:00
    y一般来说是电磁离合器卡住了

-------------
如果换了控制器还是一样的结果,八成就是这个原因了。

网友V:
应该是输入输出轴卡住了.可控硅不可能击穿.因为调速器里面有续流二极管.可控硅击穿后会引起内部直接短路

网友V:
另外调速电位器接地侧断路也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W:
1,机械故障  2 调速器坏 3控制线短路

网友X:
电磁离合器卡死了

网友Y(2007-11-01):
我也遇到了同样问题。拖动电机一开,速度设定为零的情况,输也轴就高速运转,调速器上的速度表很快就会超过上限。励磁电流不加的况下拖动电机运转正常,调速器的励磁电压也可以用电位器调整。
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测速电机UVW相序接反会不会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Y:
感觉是输出轴转速已经高于了拖动电机转速,因为测速反馈可看到已经超过量程了。

网友Z:
大家交流。

网友Y:
最终确定,还是机械方面的问题。因为安装时,电磁离合器卡住。
第一次拆装电磁调 速电机没想到会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X:
要断定是否是离合器卡住,可以把调速器关掉,如果还在转肯定是离合器卡住了。

网友AA:
机械故障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AB:
不是调速器有问题,是离合部分进了杂物卡住了

网友AC:
这不借着个机会直接换变频的算哒.还搞什么电磁调速这么复杂的玩意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