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空运转时耗电量如何计算

楼主(2007-03-10):
一台400KW 电机,空载运转2分钟,耗电多少千瓦时?
公式如何列?

网友A:
这个还没想过

网友B:
何谓空载?当电机轴没连接任何东西,甚至联轴器都没有,此时的功耗是P(1-η)。当连接有机械设备,这种情况就不可以计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