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视觉
请教!关于仪表盘的视觉监控怎样实现?

楼主(2007-03-11):
各位好!请求各位朋友赐教!
我所面临的问题是这样的,按照我们系统开发的要求,其中有一个组件是对仪表盘(气压计)进行监控,要读出仪表盘的数值,然后发往电脑里面去同标准数值进行比较。问题在于这个仪表盘为圆形的,就是很普通的那种指针式的,这下我就头晕了...不知道该采取怎样的办法读出数值呢?
这样考虑可以么?
用工业用摄像头,对准仪表盘,抓取图片下来,但再然后.......应该怎样用图像处理软件,比如“NI Vision Builder for Automated Inspection“,制定怎样的处理方式呢?
希望各位朋友可以指点!

网友A:
这个难道要图象处理来做?是不是杀鸡用牛刀了!
既然是气压计就可以增加一个压力传感器,用ad模块去读压力电流
或电压,在plc里面线性转换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 sengun兄的回复。
对不起,可能我讲的不大清楚。这个仪表盘位于待测的机器上,不能接续到压力传感器,以前的通过人眼来判定,现在希望我们可以自动将读数读取出来进行比较。

网友B:
你好
你要看的表是几个?。如果一两个,当然好办,只是要计算一下造价。如果较多,恐分辨率不够,就要分区。
手测还是自动测?
如有兴趣讨论,请来信。sdluo@csu.edu.cn
----- 中南大学 罗 3.12

网友C:
很简单,用圆周上的位移测量方法!0为起始点,满量程为终点即可。
站内短消息沟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