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7-03-11):
我厂的一台工控机所有的WINCC6。0+SP3在过一段时间后,忽然上边所有的数据全部显示为0,但并没有灰底。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赞成的,周围并没有干扰源。
2,另外有一台工控机在我装好WINCC后,却不能激活,权限都有。
只要一到75%就卡住不动了,这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

或发邮件到:jxw134@163.com
谢谢!!

网友A:
您可以在wincc的通讯监视中看看是否数据发送和接受正常。
如果的确通讯正常,则要检查PLC 数据了。
不能激活的原因很多,您可以在激活选项中取消报警等选项,逐步测试,估计是某一个模块组态错误导致的。

网友B(2007-07-05):
你的另外一台工控机是独立作为服务器吗?不能被激活,也许是要电脑的配置和西门子软件的相互兼容,另外网络设置也会导致不能被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