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NTUM 硬件参考手册错误

楼主(2007-03-11):
硬件参考手册2006CN 第58页配置。
原文如下:
本地IO配置包含在一至两个机架中,并包括标准QUANTUM背板中安装的所有QUANTUM模块。QUANTUM本地IO最少可以只有一个IO模块(在一个三插槽的背板中)。
或最多可达27个IO,总结如下:
其中13个与CPU、电源和扩展模块一起位于第一个机架中;
另外14个与电源和扩展模块一起位于扩展机架中。
还有本地IO最大IO字数为无限字。

140 CPU 311 10、140 CPU 434 12A/U和140 CPU 534 14A/U占一个槽;
140 CPU 651 50、140 CPU 651 50 和 140 CPU 67160占两个槽。
最多可达27个IO,只适用于140 CPU 311 10、140 CPU 434 12A/U和140 CPU 534 14A/U;
最大IO字数为432个字,IO模块全选占用最大字数的AI 16通道模块,而不是手册上说的无限字。

如果选择140 CPU 651 50、140 CPU 651 50 和 140 CPU 67160,最多只能有26个IO,
其中12个与CPU、电源和扩展模块一起位于第一个机架中;
另外14个与电源和扩展模块一起位于扩展机架中。
最大IO字数为416个字,IO模块全选占用最大字数的AI 16通道模块,而不是手册上说的无限字。

网友A:
你首先搞清楚QUANTUM 和UNITY QUANTUM的区别,
你看的是QUANTUM 的手册,CPU都是单槽模块,所以可以插27个I/O模块.在配制本地I/O时,有寻址字的要求,64个输入字和64个输出字.
UNITY QUANTUM 有单槽模块和双槽CPU模块,如果使用双槽,只能插26个I/O模块.且在配制本地I/O时,没有寻址字的要求.

楼主:
我发现了,标题是QUANTUM WITH UNITY PRO硬件参考手册,谢谢您

网友B(2007-07-27):
还奇怪哪出了QUANTUM中文版的手册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