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并机问题

楼主(2007-03-11):
两台以上发电机如何并机并网供电

网友A:
需要并机模块

网友B:
两台发电机并车的条件是:电压、频率相同,波形同步,有限制环流装置。这就需要有并车电抗器、并车指示灯,并车指示灯跨接在两台发电机的同相端。并车按操作规程做。

网友C:
两台以上的发电机并网,实际上和电网上的每个发电机一样,都需要经过同期以后才可以一起发电,现在都有专业的同期装置来完成这个事情,以前没有的同期装置的时候采用同步表和同步继电器来完成这个工作。在这之前要进行发电机的相须检测,以免出事。

网友D:
请问李纯绪,您用的限制环流装置是什么样的,能给我介绍一下么,谢谢。

网友B:
发电机零线通过并车电抗器连接.

网友D:
并车电抗器是试车时用的还是最终给用户配置的,我没有见过,问得有点幼稚,呵呵

网友E:
两台发电机并车的条件是:电压、频率相同,相位.分别要求不能超过0.5,15,10.用电抗器的只是粗并电

网友B:
并车电抗器是并网和两台发电机并列运行必须接的,限制环流的。购买发电机一般不配,需要时可向商家购买。

网友C:
现在的同期装置的精度非常高,比以前的精度高很多

网友D:
有型号吗,能给我们推荐一款吗,谢谢。

网友F:
我两台100kw的机组,先启动一台,然后负载加到80kw,然后我另一台启动并且两台机组并车,负载会均匀的分配给两台机组,也就是每台机组各承受40kw的负载.为什么会自动转移负载呢

网友G:
你的是什么发电机啊!~ 动力源是什么啊!~

网友H:
需要专用的同期装置,跟发电厂并网是一样的

网友I(2008-11-16):
请问怎么两台并起来有电流呢????该怎么处理?

网友J:
是不是就是一般说的要求同步!

网友K:
yong357858155 14楼 回复时间:2008-11-16 13:14:26 请问怎么两台并起来有电流呢????该怎么处理?
调节一下发电机电压控制板就好了

网友L:
有专门的同期装备来同期的

网友M:
需要专用的同期装置吧!!!!!!!!

网友N:
现在的发电机一般有自动同期装置,并网很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