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罗升-HMI
通过编写巨集指令实现与变频器通信

楼主(2007-03-11):
通过编写巨集指令实现与danfoss变频器通信,在计算机仿真中可以(利用adam-4520),但是输入pws3261中时却无发法连接,而且danfoss变频器通信异常,要重新上电复位才可操作

网友A:
不知道您用的是哪款变频器,hitech支持 danfoss VLT 的驱动,如果您是这个系列的可以直接选择驱动,而不用写宏指令。
另外您说的无法连接比较模糊,请您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下,如果串口调试助手收发数据正常,那么一定可以编写宏指令和触摸屏进行通讯。另外,要确保您的触摸屏串口是好的。

楼主:
如果利用pws3261的danfoss VLT 的驱动,好象只能带一台变频器
如果需要同时驱动多台变频器,只有通过编写巨集指令,是否为485
终端匹配电阻问题,hitech的com端口终端匹配电阻是否需要?hitech
主从连接时不用终端匹配电阻.

网友B:
使用终端电阻的情况只是在1台人机通过485连接多个从站时才需要.

网友C:
今天试了一下,采用PWS6600S-S的PORT0(9针口)和西门子MM440通讯,在触摸屏端选择了USS协议, 可是没有通讯上....
具体操作: 通讯波特率为38.4K, MM440选择了通讯结构为4PZD+0PKW(项目里是用S7-200做USS通讯的,我这只是为了验证触摸屏和MM440通讯),上电后显示通讯故障。。。。。。 我仅在触摸屏内做了一页画面,在该画面内有一个读取MM440的r0037参数值。
不知是否有同行有过相关的经验?谢谢!

网友D:
PWS6600可以同台达变频器进行很好的通讯,只要在宏指令中写入相应的控制指令和控制地址,选择正确的通信协议就成.
像你的这款变频器只要与触摸屏有相互支持的通信协议就可以正常通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