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305A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2007-03-12):
BG305A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A:
估计没有了,选新的型号代替它。

网友A:
BG305A型是按国标型号命名的运算放大器,其开环放大倍数约100 000倍。现在大部分运算放大器都用国外型号命名,所以市面找不到了,或者有些搞电子的老厂有存货,就怕找不到。

网友B:
找过了
不好找啊

网友B:
是老型号?

网友A:
现在许多型号都可以满足代换

楼主:
知道可以代替但得改参数,谢谢周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