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7-03-12):
在电力行业,为什么国产的DCS一般只能做到中小容量机组的控制,在大容量机组的控制上应用较少?是国产的得不到信任呢,还是产品功能达不到。据说主要是速度问题解决不了,明白人给解释一下!

网友A:
你说的都有可能吧,不过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安全方面的问题多一些。
我都不知道DCS是什么东西。

网友B:
由于DCS本身价值比较低,但是他控制着是它价值40倍的执行机构,所以安全显得非常重要,还有就是得系统的稳定性,尤其是一些化工和电厂,生产中的停机会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和人员生命的影响,比较要重的情况下会造成整个地区的恶性环境事故,环境影响有可能达几百年(化学品或者核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