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PC adapt(MPI)接线图

楼主(2007-03-12):
原来一根老的PC adapt(MPI)线断了,里面好几种颜色的线,不知道该怎么接?

网友A:
(3) TXD
(2) RXD
(5) GND
(8) CTS
(7) RTS
上面是针脚分配。你看看怎么对接吧。我的网站:plc.123ye.com.

网友B:
朱勇军你好:你的邮箱地址,我有关通讯适配器的问题想问你一下。 SIEMENS SIMATIC NET HW-adapter for 1P C79459-A1890-A10 cp5511/cp5512 For LAN only 60E9

楼主:
谢谢朱勇军,断的线有7根,包括屏蔽线,还有两根什么意思呢

网友A:
其它的,没有了。那几根就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