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源问题

楼主(2007-03-12):
         回路总电流400A,现需要双电源回路,采用两个630A接触器实现,是否可行?
在线等

网友A:
双回路供电按要求只有接触器联锁是不行的,要有九端子双投开关或两刀闸开关有机械联锁。

网友B:
双电源切换开关

网友C:
发电机一般都用九端子双投开关或两刀闸开关有机械和电器联锁,目的是防止事故

网友D:
可以,但最好还是加个双投开关,这样会更安全,这样可有防止接触器的触点粘在一起有伤亡事故发生

网友E:
    这样可能不太理想,接触器的触点容易发生接触不好的现象。

网友D:
但这样最省钱,当然,直接用双电源最好了

楼主:
谢谢大家,双电源有点贵
       看来也只有再申请双电源了
市场上没有带熔断的单刀双掷,简单的操作好像有点危险

网友F:
虽然省钱,但也要以安全为前提啊,还要为日后的维护做打算啊

网友G:
方案可以,但以安全为重呀。

网友H:
市场上有那种双电源切换开关,买一个就可以了,价格也不是很贵的!

网友I:
用接触器可以实现,就是有点不太安全,最好是用机械互锁式接触器

网友J:
必须有机械互锁

网友K:
双电源切换开关比较好

网友L:
 双电源切换开关,1万左右

网友H:
没有楼上说的那么贵,可能大概5000左右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