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爆控制柜

楼主(2007-03-12):
我公司现做一项目,用到防爆控制柜,防爆等级为21区,由于我不大了解关于防爆的知识,也不知道柜内集成与普通的有什么不同,现在想借这个机会询求帮助,先谢谢各位了!!!狠急的哟——————

网友A:
   我们厂也用到了防暴控制柜,内部的控制集成板对于信号的接受与发送要求都相当的高,也由于控制柜的安装现场有容易发生爆破致使干扰集成板的信号。所以有必要采取防暴措施。

网友B:
可以到煤气或天然气的站上看看,一般采用铸铝式的防爆箱体,但价格很贵!

网友C:
你们可以去百度或者相关的搜索引擎上找一下
一般做防爆成套的公司很多,但是需要你提供他一些相应的参数,如防爆区域,防爆等级,介质,温度等等

楼主:
TO   啸傲乾坤:

你说的很是,我的柜子用在21区,磨煤机边上的变频柜,主要是粉尘防爆,至于等级嘛,我也不知道了,温度嘛,是有散热的,60度吧,呵呵,可能是了,,我是想知道柜内的成套,它有普通的有没有不同之处,,希望大家指导,

网友D:
下面引用由申彦强在 2007-3-12 10:31:00 发表的内容:
     我们厂也用到了防暴控制柜,内部的控制集成板对于信号的接受与发送要求都相当的高,也由…
--------------------------------------------------------------------------------------------
????
工控上所说的防爆柜是防止柜外的混合可能爆炸的气体进入柜内,因为柜内电器元件动作可以产生引爆的能量。
不要把概念搞错了。
这种防爆柜实际上叫正压防爆柜柜,柜内通压缩空气(或氮气,如果你有钱),通过微差压计检测,一旦正压不够,自动断电。

网友E:
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