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wido与PREMIUM及Magelis XBTF构成系统

楼主(2007-03-12):
系统构成是:
1,TWIDO负责部分数据采集,并控制自动投药,接一个文本屏Magelis XBTF,同时接到PREMIUM
2,PREMIUM负责大量数据采集,并与上位机电脑通信,完成组态开发.
我的问题是:
1,此方案可行吗?
2,Magelis XBTF与TWIDO能够通信吗?
3,TWIDO与PREMIUM能够通信吗?
4,组态软件想选用国产的,请问用哪家的软件能实现?

网友A:
首先你的TWDIO和HMI采用的什么方式通讯,
TWDIO PLC支持MODBUS 和ETHERNET,
PREMIUM 支持多种协议,如MODBUS,MB+,ETHERNET,PROFIBUS,INTERBUS,等。
文本型的HMI型号是XBTN,不是XBTF。
XBTN 只支持MODBUS 协议。
MODBUS 协议为主从协议,9600 波特率,7/8位数据位,偶交验

网友B:
1、XBTF是老款的产品,早就已经停产了,建议选用XBTN/Neza HMI文本显示器或XBTGT触摸屏,通过Modbus协议与Twido进行通讯,可选择通讯速率19.2K或9.6K;
2、建议Twido选用内置以太网接口的TWDLCAE40DRF,Premium也选择一款内置以太网接口的型号,Twido与Premium通过以太网进行通讯,这样通讯速度较快,适用于数据交换量较大的场合;如果数据交换量较小的话也可以考虑Modbus通讯,分别在Twido和Premium上进行RS-485通讯口扩展即可;
3、组态软件基本上选择市场上常见的品牌即可,毕竟施耐德也是个PLC大厂,支持它的软件有的是;
4、XBTN除了支持Modbus协议还支持Uni-Telway协议。

楼主:
谢谢两位!
现在选的是:
TWDLCAA40DRF+ TWDNAC485T,TSXP57104M+Premium/MicroS422/485 PCMCIA 多协议卡,
触摸屏是:XBTGT5330
组态软件是:施耐德的VIJEO-SITECT 500点授权
PREIUM软件是:UNITY PRO , M 版本 ,Single license

楼主:
另外,
1,现场手动/自动开关,切换到手动,在监控画面下实现控制.
2,切换到自动,要在监控画面下实现控制,但不影响到其他设备运行.
请问电路改如何设计?

QQ:20087796

网友(2010-01-11):
 学习了,我用的比较多的西门子的LOGO,CPU226CN、CPU222CN、FX2N-64MR 也用过一些。现在正准备做一个PREMIUM的PLC项目。希望以后能和大家多多交流,互相帮助。另外,本公司承接自动化项目。有需要的可加我QQ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