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惠丰开关电源维修指点

楼主(2007-03-12):
    今天维修一台惠丰单相 2.2 KW 的开关电源,面板没有显示,线路板是老式的分立元件,更换了控制芯片 UC3842 ,稳压器 78L12,开关管 IRFBE30  以及 LM393 后,仍然不启动,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以下是对《惠丰开关电源维修指点》的回复:
共有6人回复 分页: 1
 大城: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3-9 20:35:00
    压敏电阻有问题吗?

 linwg: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3-9 21:50:00
    查一查5v,24v等电压是否正常,同时把电源部分的电解调了试试。

 EAST变频: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3-10 7:29:00
    测量一下 3842 的7脚 有没有14v的供电电压!

 芯片级维修: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3-10 7:35:00
    把和芯片第7脚的电容换掉,旧电源一般电解电容毛病多。

 台达变频: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3-10 15:02:00
    这么小的机器,坏这么多东西,还有维修价值?

 鹰啸川: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3-12 9:35:00
    各位老师,我量过所有电压都没有,3842的7脚没有电压,重要的电解电容都换过了,其余的也量过正常,很奇怪

网友A:
7脚是从电容直流母线的正端取过来的,通过几百k的电阻分压! 7脚周围应该有15v左右的稳压管,上否坏掉! 在测量一下其他的二极管!可能那个与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