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火:ET200地址的确定问题

楼主(2007-03-12):
我想问一下 我用S7 CPU-318-2DP挂ET200 的IM151-7 我不知道 IM151-7所挂的模块的地址是怎么确定的 IM151-7的地址是8188它挂了个AI12*12Bit它的地址是528-531那我在编程的时候怎么去调用AI的地址 请您快些给我答复好吗 谢谢

网友A:
在hardware组态中,配置IM151-7时,会看到模块的地址,直接调用即可。

楼主:
我想知道 我要调用IM151-7所带的第一个AI 的地址是多少

网友B:
    在hardware组态中模块的地址是自动分配,也可按自己的要求修改地址,在添加输入输出模块,组态完后双击IM151-7图标,在hardware组态的下方的窗口,显示出AI的地址。

楼主:
谢谢 你们 我已经知道怎么去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