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模拟量输入的数据处理问题

楼主(2007-03-12):
    刚入此行业不久,上面给了个工程,其中有1条是“通过程序编写,显示值应能自动将干扰信号和断线信号屏蔽掉,并进行报警显示”。现场方面,信号线与电气线已分开,也做了一些其他的硬件方面的抗干扰措施。所以,现在想请教一下,抗干扰和断线信号这两个东西,如何在程序中处理?cpu是315-2dp的,模拟输入模块是6es7 331-7kf02-0ab0。

楼主:
     如何识别出这个干扰信号以及断线信号?
     有人告诉我,对于断线信号,可以在传感器那边进行设置,设置当断线时,传感器输出一个0mA或者22mA的信号。另外有人告诉我,可以利用模拟量输入模板里的什么故障(中断??)信号检测来读出一个断线信号。第一个好理解,第二个的话没有用过,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请哪位教我一下,谢谢

网友A:
    可以在程序里写程序来检测:
      L #AnalogAdr L W#16#8000 <>I JC M001 L 0 T #RET_VAL SET = #Fault JU END        M001: CLR = #Fault L #AnalogAdr L W#16#8000 AW L 0 ==I JC M002 L 0 T #RET_VAL JU END M002: L #AnalogAdr L W#16#6C00 <=I JC M003 L W#16#6C00 T #RET_VAL JU END M003: L #AnalogAdr L #Schwell0 <=I JC M004 L #AnalogAdr T #RET_VAL JU END M004: L 0 T #RET_VAL END: L #RET_VAL

楼主:
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
1。刚开始的那个8000应该是模版的断线信号吧?好像记得以前监视没接线的通道时就这个数?
2。M001里,为什么把值与8000相与?
3。6C00又是个什么值?为什么要和它比较?
4。你#Schwell0设的是什么?

网友A:
1  W#16#8000下溢出也可说是断线检测
2  1000000000000000=32768=10000000000000000
 AW 111111111111111=32767 10000000000000000
.........................  ................
   结果=1                   结果=0
3  W#16#6C00=27648
4  #Schwell0=0可以不用

网友B:
抗干扰就要进行滤波处理。当模块通道值为7FFF的时候,表示无信号,

网友C(2011-09-16):
抗干扰就要进行滤波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