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300的输出点更换

楼主(2007-03-12):
在S7 300中,我的一个输出点(SM322 输出110V)坏了,现在想换用另一个空位(我们用的是Q12.X和Q13.X,坏掉的是Q12.3,Q13.6是空的),我通过Edit Symbolic Names进入Edit Symbolic D016x Relay把几个地址交换了一下,不知是否还要进行其他设置?还是有其他的方法来解决此问题?

不会,学习!

网友:
如果是Q13.3空位,就很好办,地址交换一下即可!

网友A:
    找一个不用的输出点(如:Q13.6)换掉不就行了,这么一个问题都搞不定,把程序读出来用Q13.6替换掉Q12.3在下载下去,再把Q12.3原输出的线接到Q13.6输出点上
    看来你不多会搞时小心一点!!!

网友B:
如果原程序用到Q12.3的地方很多,好像西门子可以一下全部替换吧
不过不可以的话也没关系,还是有方法的,但比较麻烦
将所有的程序导出到SOURCE成为源文件,然后再导出成TXT文件,里面有替换功能,一下全替换掉,然后再导入进PLC的source文件夹,再转化成PLC的程序。

网友C:
用重新接线功能 可以一下子换掉所有修改的点 方便好用

网友D:
这也不是一个好的办法.
用查找替换就行了.
方便可行.

网友E(2007-04-30):
我是西门子的菜鸟 好象听老前辈将 不推荐直接使用24+以上的电源接Q点

还是建议你+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