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一台变频器下同时带两个电机

楼主(2007-03-12):
我是一名新手,想向各位请教如何用一台MM440变频器同时带两台电机(同型号)运转,请各位高手赐教如何设定MM440参数!

网友A:
可以的。普通变频器(非矢量)可以带2台电机,但最好总功率不要超过变频器额定值。我的网站:plc.123ye.com.

网友B:
可以,变频器功率适度增加些。

网友C:
同时启动可以

网友C:
不同时启动,在不启动之前,解决哪台运行的问题.

网友D:
这样的问题本版已多次讨论,建议查看以往帖子,或者本版精华区。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的帮助,我主要想问问各位SIEMENS MM440的参数如何设定(是不是就把功率和电流都乘2倍,其余参数不变),不好意思,我没有看到在同时带两台电机时,如何设定参数的论坛。

网友E:
“我没有看到在同时带两台电机时,如何设定参数的论坛"
这种讨论,应该是找不到的,这通常是不提倡的的用法。

网友F:
在某些行业(如化纤,纺丝机),生产是由多台相同的设备/工位构成的,为了降低整体成本,早期(199X年的时候变频器都是天价)全部都是一台变频器驱动多台电机,这样用对变频器的容量,电机的起停顺序(例如一个变频器带动16台电机,规定在1分钟内最多只能启动一台电机,如果两台电机同时启动,可能过流保护跳机)都有要求,有时采用一台额外的与电机相匹配的小电机用于启动,启动结束并检测同步之后甩到大变频器上。这样作有许多好处,例如相对独立变频器驱动,电路结构简单,成本较低,当然生产的灵活性就比较差了,统一启动的各个设备只能使用相同的工艺参数。

网友D:
“如何设定参数的”的帖子估计是找不到,毕竟有些太具体化了。

另,Analyst031讲了早期使用一台变频带多台电机的历史原因和使用方法及约束限制条件。本人以为,从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性建议,就目前的变频市场价格而言,这样做未必有利于简化系统结构和降低系统总体成本。”

网友G:
你可以设置为一台电机的参数,分别启动,先启动的电机速度达到额定值后,切换至另一台启动

网友H:
一台变频器拖多台电机时,首先要考虑电机的各项参数是否一致,然后要考虑的是电机的启动顺序,如果电机的电流总和不超过变频器的额定电流的话,是没问题的.

楼主(2007-04-17):
我们的现场采用的是一台变频器拖动两台电机,电机各项参数一致,上次试用正常,变频器上额定电流设置的是2*电流(功率)。谢谢各位的支持!

网友I(2007-06-29):
去变频与调速看看,有一个帖子写的非常好的,楼主相比他的应用是小儿科,他好像带了几十台电机呢,不是同时启动!而且还别选型计算公式都写出来了!很值得收藏的帖子!去查查“一拖多”吧!

网友J(2007-08-01):
当然可以,看变频行车的资料就行 ,好象看国最多带8个的

网友K(2007-11-06):
 当然可以,我厂的定型机热风马达7.5KW的两台就用一台15KW的伦茨变频器控制同时启动,参数对照变频器说明书输入就可以

网友L:
楼上的说的对,当然可以

网友M(2008-09-16):
考虑起动电流的问题。

网友N:
如果电机的电流总和没超过变频器的额定电流,没问题的

网友O:
最好用同步器控制

网友O:
最好用同步器控制 zheyang

网友O:
最好用同步器控制 zzha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

网友P(2008-10-20):
可以的,两台电机的功率不能大过变频器铭牌的功率,否则会过载,至于参数如何设置,你先看一次说明书你就会明白一些,一般设置频率,操作方式,电流,电压,电机参数等,你可以下载变频器的技术与应用相关资料学习一下,可不能胡来!

网友Q(2008-11-21):
一台变频器带多台电机需要注意的是:1 必须保证有一台电机是始终连在变频器能上否则变频器会显示故障。但并不是说要有一台动作,连接和动作是两回事。因为动作是靠端子来控制的。2  必须在每个电机输出端另加热继电器保护。 3  设定好变频器各项参数。4 把变频器设为自由停车方式。

网友Q:
还网了一项:4 把变频器设为自由停车方式。

网友R:
一台变频器拖动多台电机的时候,每一台电机都要有自己的热继电器保护!

网友S:
我看到有一种喷气织布机就用一台变频器拖五台车的电机

网友T(2008-12-21):
没问题的,在钢铁辊道上带十几台都做过,功率电流加起来就行了. V/F控制.

http://www.minyantech.com

网友T:
“我没有看到在同时带两台电机时,如何设定参数的论坛"
这种讨论,应该是找不到的,这通常是不提倡的的用法。

=====================================

这个观点错的,西门子自己也做过.

http://www.minyantech.com

网友U:
可以把参数设置为一台电机的参数,分别启动,先启动的电机速度达到额定值后,切换至另一台启动。变频一拖X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E:
“我没有看到在同时带两台电机时,如何设定参数的论坛"
这种讨论,应该是找不到的,这通常是不提倡的的用法。

=====================================

这个观点错的,西门子自己也做过.

http://www.minyantech.com

当年自己对于变频器的应用,还是很无知的啊

网友V:
这个得看你要怎么控制

要达到一个怎么样的状态,像我见过一台带三台电机。但同一时间里只能带动一台,如果要带动另外两台,她用变频器的辅助触点和plc共同作用,{当有电机需要最大量程工作时,变频这个时候是基本不能节能的。}因此合理好好的设置程序和参数。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网友W(2009-02-05):
建议还是不要这样做  变频器现在价格也不贵、

专业维修611系类 提供代换,以旧换新业务,www.paya.cn 广州柏越 李工

网友X:
我现在 用台达vdf-a  3.7KW 带 两台电机  一台2.2 一台1.5   用这种方法是我设备10多台  但 总有几台 不断的 坏那个 1.5的电机   所有参数都是参照3.7KW 电机 设定的      所 以现在 我也没没法解释这个问题 !!!!

网友X:
那个.5的电机都是过热烧坏的

网友Y(2009-12-17):
可以的,两只马达同步,

网友Z:
没问题的,只要带的起(功率足够)就没问题,我们用了一台ABB变频器带动四台牵引电机长时间运行也没出什么问题,而且还将直流电机作为负载加进去,也没事

网友AA(2012-12-25):
请问楼主还记得那帖子叫什么名字吗?

网友AA:
引用 网友I:
去变频与调速看看,有一个帖子写的非常好的,楼主相比他的应用是小儿科,他好像带了几十台电机呢,不是同时启动!而且还别选型计算公式都写出来了!很值得收藏的帖子!去查查“一拖多”吧!

请问楼主还记得那帖子叫什么名字吗?我找了下真没找到!我要用MM440带动11个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