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三相电动机怎样判断绕组的好坏?

楼主(2007-03-12):
三相电动机怎样判断绕组的好坏?用万用表好吗

网友A:
判断绕组的好坏建议用兆欧表好些。

网友A:
低于0.5兆欧就拆开烘干试试,再不行就换线圈吧

网友B:
匝间短路不好测啊

网友A:
那就用电桥测吧

网友C:
匝间短路用电桥精确。

网友D:
误人子弟啊!对地电阻用兆欧表,相间是否短路也是用兆欧表,砸间是否短路才应该用电桥啊!

网友E:
1对地的绝缘电阻要用兆欧表测量;
2、相间的绝缘电阻也要用兆欧表测量;
3、匝间的直流电阻要用电桥测量;
4、现在的数字万用表也具有了测量匝间直流电阻的功能,甚至还有测量部分绝缘电阻的功能

网友F:
电桥是什么啊

网友G:
最简单的方法是:万用表量三相电阻是否平衡,或用兆欧表测量绝缘电阻

网友B:
一般维修电工手头哪里有电桥啊

网友H:
万用表,或兆欧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