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110Kw变频器可否驱动55Kw电机

楼主(2007-03-12):
我单位有一台闲置的110KW的变频器,可否用它来驱动55KW的电机?有什么不利因素和不良后果?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

网友A:
可以,但是要把电机参数改写,并设置好过电流保护值

网友B:
如果变频器的保护功能足够好,还可能报电机缺相。

如果你的变频器没有这个功能,就当我没有说。

楼主:
变频器的品牌是“施耐得”,其功能还是挺多的,我只是想让它代替55KW的软启动器用。

网友C(2007-07-23):
我倒~大仙I服了YOU.没二话~~~~

网友D:
富有有钱  太奢侈了吧

网友E:
有钱单位呀 完全可以的  用吧 修改修改OK

网友F:
大材小用

网友G:
可以,但一方面有点浪费,一方面可能造成功率因数低,对电网不好

网友H:
有钱能使。。。。

网友I:
可以的,不过有些浪费哦!

网友J:
   应该变频器有个测试的范围了,我觉得110KW的不能带55KW的电机,75KW的电机应该可以的。

网友K:
以前我用55KW的变频器带了个1.5KW的电机.就看电机砰的冒烟了.
凉了一会让电机直起居然还能转

网友L:
可以用,电流保护参数要设定号安比例减少。

网友M:
应该可以,得改参数啊!不过用之前检查好变频,如果受潮等要先处理啊

网友N:
怎么修改参数,只需改限制电流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