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位移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2007-03-12):
滑块与尺子咬合总有间隙吧.
这样机械振动时, 反馈有误差有什么办法好处理?

网友A:
你用的是光栅?

网友B:
直线光栅位移传感器的读数头和定尺之间有五自由度限制的弹簧预压紧小车系统,基本上至少可以做到在读数分辨率尺度上无反向间隙。

网友C:
滑块与尺子咬合总有间隙吧.
滑块与尺子咬合?咬合是什么意思?您用的是什么尺子?

网友D:
如果用磁栅尺就可以无接触测量
即使有震动都不怕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碧海潮生在 2007-3-14 14:17:00 发表的内容:
  如果用磁栅尺就可以无接触测量
即使有震动都不怕的
--------------------------------------------------------------------------------------------
用的就是磁栅尺,有一个滑块,卡在尺子的导槽里,滑块连接拉杆移动。
现在情况是手碰一下尺子,PLC监视的脉冲数就会跳动。
其他线路干扰情况应该可以排除。

网友D:
那就是机械结构安装的不合理啊
不明白你是怎么安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