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可否并联

楼主(2007-03-12):
如果某两种型号的24VDC开关电源(20A,40A)支持并联使用,请问一个20A和一个40A是否可以并联使用?

网友A:
和电压有关,只要电压一样就行。

网友B:
电源装置的并联需要谨慎的,因为存在输出端的环流问题。
如果环流比较大,很有可能将电源装置中的相关半导体元件
击穿烧毁。
不建议这么使用。

网友C:
一般不要这样。要并联也最好选择一样的。

网友D:
应该是不可行的吧

网友E:
不建议这么使用

网友F:
可以使用在两个电源的输出端分别串联一个功率二极管隔离反向电流,但使用功率只能根据功率小的一台电源计算,这叫热备份也叫冗余备份电源。

网友G:
  “如果某两种型号的24VDC开关电源(20A,40A)支持并联使用,请问一个20A和一个40A是否可以并联使用?”

1、“24VDC开关电源(20A,40A)支持并联使用”是错误的;
2、因为开关电源是一个独立的稳压闭环系统;
3、表面看都是24V,但稳压电路参数不尽相同;
4、并联使用将破坏对方系统的正常工作,出力很难均衡,降低了电源的使用率,即1+1<2;

网友B:
串联热备份倒是可以的,但是作用就要变化了,起不到并联冗语扩容的一个作用了。

网友H:
内阻不尽相同,当然不行/

网友I:
根据不同厂家不同型号而定,有的可以并联,有的严禁并联.还是好好看看说明再说吧.

网友J:
最好不要并

网友K:
这样不行的

网友L:
规格不同,不可以

网友M:
欣欣向荣
    可以使用在两个电源的输出、输入端分别串联一个功率二极管隔离反向电流,但使用功率只能根据功率小的一台电源计算,这叫热备份也叫冗余备份电源。
 支持

网友N:
完全可以并联运行,但不推荐作为扩流使用.

网友O:
我认为是可以的,但要电压,频率一样.

网友P:
应该不行吧,不是电池

网友Q:
对于你这个问题可以到中国电源网去看看,里面有讨论。
一般情况都是不允许的。不过对于同型号的到可以考虑使用。
一般情况下是没有谁会去考虑电源并联使用的

网友R(2007-04-11):
不行吧,电压不同,那样回产生环流。

网友S:
只要电压等级一样应该就可以!

网友T:
要看是什么类型的电源DC-DC在输出电压和电流都一样时,采用均流技术可以并联

网友U:
两个不一样不可以并联!

网友V:
不建议,虽是直流,但也有轻微的相位冲突

网友W:
我觉得不能.弄不好会把其中一个烧掉

网友T:
直接并联不可以,但采用母线均流并联技术是开关电源和DC-DC电源扩流常用的技术!相关介绍请查阅开关电源均流技术。

网友X:
 能否直接并联可以咨询厂家,建议采用同容量电源并联。 如果一定要并联使用,请采用“欣欣向荣”的方案。这种方案无论电源是否支持并联均可使用。而且看到过电源厂商推荐这种方案进行扩容。

直流电源的直接并联是一种很成熟的技术。大多数知名电源供应商都可以提供相应的产品。

能提供交流电源直接并联的厂家也有不少。

网友Y:
高手多啊!学到了!!原来可以并联的!!谢谢大虾门了!!

网友Z:
大家好!有谁知道电工证的查询方法吗?

网友AA:
两个开关电源的输出端分别串联一个功率二极管隔离反向电流,可以使用.

网友AB:
学了不少知识!!

网友AC(2007-06-30):
一般不建议并联!

网友AD:
可以并联,不过不可能扩流,也不会存在环流(开关电源二次都有整流电路)
做热备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