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磁性开关气缸能控制其位置吗?

楼主(2007-03-12):
生产中想控制气缸的位置,也就是到指定位置停下来,精度10mm左右即可,不知是否有这种气缸,或者有什么办法能实现?

网友A:
留下你的电话 会有人联系你的,这种方式有人做过的

网友B:
用伺服气缸就可以做到。。。

网友C:
完全可以做到啊!

网友D:
关键是气源控制,好像有伺服型汽缸产品。

网友E:
精度10mm......用伺服

网友F:
可以实现 有专卖的 汽缸上代磁性开关

网友G:
用磁性气缸,和磁敏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D:
对于10mm精度,用伺服型气缸是有“杀鸡用牛刀”之嫌!质疑有理,Thanks!

网友H:
10mm可以做到,关键在电磁阀

网友I:
当然可以,主要是控制气源,10MM不用伺服气缸.

网友J:
我毕业设计也是做这个!
气缸的位置控制!用两个 二位三通的电磁阀控制!PWM控制这块我不会做!
请大虾帮我一下!
不胜感激 13738090577

网友K:
十多年前我用的丝网印刷机就已经能控制到重复5mm了,那时用的就是气缸内置磁性体,外面一个磁性开关控制电磁阀就可以了,控制精度其实是控制最后一段的气流量。(当时的经验是最后一段管径小压力大,一断气,过冲小)。

网友D:
“控制精度其实是控制最后一段的气流量。(当时的经验是最后一段管径小压力大,一断气,过冲小)”
好经验!值得推介。

网友L:
装磁性开关就可以感知气缸活塞的位置,很多气缸用的磁性开关的感应部份都小于10mm,定位可以控制在10mm里。
在气路的设置上,可以在进气口上装单向调速阀,控制排气的流速也能减少活塞的过冲。

网友D:
“装磁性开关就可以感知气缸活塞的位置,很多气缸用的磁性开关的感应部份都小于10mm,定位可以控制在10mm里。”原来是这样,这么说楼主的要求已经有很现成的解决办法了,好事好事!
“在气路的设置上,可以在进气口上装单向调速阀,控制排气的流速也能减少活塞的过冲。”又是一条好经验!

楼主:
先谢谢各位回答!
有一个问题我还是不明白,比如用两位三通阀(单线圈),气缸活塞在前进过程中,电磁阀断电后,活塞要返回原位,定不了位!
如果用两位五通阀(双线圈),气缸活塞在前进过程中,电磁阀断电后,活塞要一直前进到最大长度,前进过程中停不下,也定不了位!哪位能解释一下.

网友L:
阀的型号没选好。
第一种情况:应该选用断电后进气口截止的的那种。你可能是用了断电后进气接通另一个腔的那种。仔细看阀芯机制的简图。
第二种情况可能是你没有选用断电回中位的那种阀。
还是要仔细看气路图。选对型号。

楼主:
非常感谢老柴夫的详细解答.
还有一个问题,这种汽缸在水平放置应该没问题,如果垂直放置效果会怎样呢?(定位精度如何)

网友M:
10MM精度要求的确不难,普通的磁性开关就可以达到这个要求,至于楼主说的2位3通的阀只能控制你汽缸到磁性开关那个位置,却不能让他自动回位,而5通的阀正象楼上老菜夫说的你选的得电进气,断电反向进气就OK了,那么汽缸到磁性开关位置就自动回到原位,

楼主:
首先感谢三石仔的解答.还有一个问题请教:
只要是三位阀,加上磁性开关就可以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