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下载RSlogix程序

楼主(2007-03-12):
由于我的电脑上没有RS232,所以用的是一个USB转RS232的转化器。我的设置过程是:
1)设置RSlinx:打开RSlinx,从communication->configure drivers, 出来configure drivers的对话诓,在available driver types 的下拉菜单中选择 RS232 DF1 devices,在下面的对话诓中显示:AB_DF1-1 RH485 Sta:0  COM3 :RUNNING。关闭对话诓,退出RSlinx
2)设置RSlogix500:启动Rslogix500,选择Tool->option->system communication 中,在current settings 中选择AB_DF1-1, process node :0。

在上载或下载时,总是说终端目标不是SCL500, 但硬件设置是:SCL 5/03.
请问各位在下载RSlogix时到底是怎么设置的,步骤是怎么样的,我的问题到底在哪儿?
这个问题与USB转RS232的转化器有关吗?

楼主:
还忘了一点,我的电缆线是自制的,2-3, 3-2, 5-5。 使用SCL上的RS232口进行通讯

网友A:
可能跟USB转RS232的转化器有关
还有检查com口是否设置对了

楼主:
to lmhx:

你好!我的msn是healonchen@hotmail.com。
你能告诉我RSlogix下载时的设置过程吗?
希望能很你交流一下相关问题。

网友B:
Linx里面看到PLC没啊?

网友C:
首先看看rslinx中有没有连接到plc 连接到了由图标显示,再就是在500选comms-system comms,点击到要连接的plc

网友D(2007-04-14):
我公司z自成立至今已有十余年历史,是丹佛斯变频器全国库存中心,是AB公司一级核心代理,大量现货供应PLC与变频器.

丹佛斯
VLT2800经济型
/5000系列
/6000风机水泵
/7000供水系统
 变频器及软启动MCD3000

AB  1746/1756等多种型号PLC与软件
    1305/1336/PF4/PF40/PF400/PF70/PF700系列变频器
    低压电器
同时代理施耐德,西门子等进口品牌自动化产品

电话:010-88099045/6/7转812  13391635380  王先生

我公司网站 www.bjcontrol.com

网友E:
  你的连接线有问题.另外,你在RSlinx有没有自动组态,再就是在500选comms-system comms,点击到要连接的plc

网友F:
看看rslinx中有没有连接到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