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以下这段程序是何意?

楼主(2007-03-12):
| M8000
|----||---------------------------(C238    K8)
|          |
|          |-----------------------(C239    K8)
|          |
|          |-----------------------(C240    K8)
|          |
|          |------------------[DMOV    C238    D438]
|          |
|          |------------------[DMOV    C239    D440]
|          |
|          |------------------[DMOV    C240    D442]

其中DMOV是什么指令啊?初学不懂请高人指点

网友A:
DMOV=把计数器的32位值移动到指定的寄存器里

网友B:
DMOV    C238    D438
也就是说把C238的数据传送到D439,D438中.
其它的类推.

网友C:
这是什么PLC用的编程语言?

网友D:
好像是三菱的

楼主:
这是三菱FX1N PLC写的程序,为什么我在编程手册里的指令表上看不到有DMOV这条指令呢?关于这条指令还请前辈们指点。

网友E:
编程手册中应该有的,再仔细看看

网友F:
是三菱GPP-WC编程软件编写的.

网友G:
好象是三菱PLC!

网友H:
楼上讲的对,这是三菱的程序。DMOV就是把32位数据传达,MOV是传送16位,区别这里而已!

网友I:
这程序有什么意思呀

网友J:
就是将计数器的计数值传送到寄存器,三菱的

网友K:
从M8000上看应该是FX2N   PLC

M8000是特殊继电器

是系统初始的

网友L:
这程序是哪家的.

网友M:
FX系列的指令
编程手册里在介绍MOV指令的那一页同时也说明了DMOV MOVP DMOVP的使用方法.

网友N:
 DMOV    C238    D438
把C238,c239的数据传送到D438,D439中

张家港天力科技自动化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力
www.zjgtianli.com

网友O:
 DMOV    C238    D438

把C238,c239的数据传送到D438,D439中color]
是错误的
是把 color=#808080]把C238的数据传送到D438,D439中而不是c238 ,c239

网友P(2007-05-04):
在MOV前加D是表示32位数,所以占用两个寄存器.

网友Q(2007-08-05):
三菱的高速计数

网友R:
C248是计数器!

网友S:
楼上说的对

网友T:
你传送的是动态...

网友T:
你传送是的动态...

网友U:
这东本一看就知道
将C238的数据传送到来438,439
C239的数据传送到来440,441
C240的数据传送到来442,443
DMOV是32位 MOV是16位
在使用编程软件时,不知道命令时用帮助就可以知道
该命令的用途了

网友V:
路過,在MOV前加D是表示32位,沒有加D只能傳送16位,上面有很多朋友說得是對的,也有錯的哦。

网友W:
就是三菱公司的语言

网友X:
MOV前加D是32位传送
C238和C239的内容传送到D438和D439里

网友Y:
c0-c199是16位计数器,c200后面的是32位计数器
不同的PLC,16位与32位计数器范围也不一样
因为c238本身就是32位的
而一个数据积存器是16位的
所以DMOV C238 D438就是把C238里面的数据传到D439,D439组成的32位地址里面

网友Y:
写错了d438 d439

网友Z:
D是指32位,不带D是16位.手册上有说的

网友Z:
应该是动态的吧,求教中

网友AA(2007-09-26):
三菱的, 从M8000看出来的,其它的和台达指令是一样

网友AB(2007-11-08):
C238这些是计数的..MOV是传送的..

网友AC(2008-03-14):
  DMOP指令与MOP指令的不同之处就是,DMOP表示的是32位操作,MOP表示的是16操作,软元件中计数器C0-C199表示16位操作,C200以后的是32操作,32位操作是把两个计数器合成一个计数器,如上面梯形图中的238与239组合成一个32位计数器,传送到438与439组合的计数器中.这样够明白了吗, ,D意思就是32位的表示方法

网友:
D我想就是double的意思呵呵。所以是32位。。。

网友AD:
D是双的意思 叫什么:大包:

网友AE:
双字指令

网友AF:
   这程序我还是有些看不明白,M8000是运行就闭合的软继电器,而
计数器C238  C239  C240都有常数K8,也就是这些计数器要计数8次,而计数器的计数是要M8000通断才能计数,如果要M8000断开的话,那么只有PLC在不运行时才能断开,PLC不运行就等于所有程序复位,计数器一复位后它就清零,如果此时又让PLC运行,[三菱PLC是有一开关控制PLC运行和停止],M8000接通,计数器还是只能计数一次,只要PLC在运行状态,M8000一接通就不会断开,所以,我不知K8在这有什么意义,希望各位指教.

网友AG:
估计c238,c239可能是掉电保持型的,这样里面的数据就不会丢失了

网友AH:
高速计数器有专用的输入I/O 都是对应的,

网友AI:
C238  C239  C240是高速计数器

网友Z:
三菱的. DMOVE用与传送32位指令.多看看书就知道了.呵呵

网友AD:
从M8000上看是三菱的!

网友AJ:
DMOV是32位传送指令

网友Q:
三菱的高速计数器程序

网友AK:
MITSUBISHI   FX系列编程手册在介绍MOV指令的那一页同时也说明了DMOV MOVP DMOVP的使用方法.

网友A:
M8000是plc通电即闭合的锁存

C238-C240是LZ使用了内置的高速计数器

DMOV是把公司计数器的32位实时值转移到对应的寄存器D+1里面

哭!

网友:
DMOV C238 D438
把C238,c239的数据传送到D438,D439中

网友AL:
DMOV C238 D438
也就是说把C238的数据传送到D439,D438中.
这是三菱FX1N PLC写的程序,为什么我在编程手册里的指令表上看不到有DMOV这条指令呢?

这条指在使用手册的第172页,如果没有使用手册请与我联系!

网友Q:
FX系列的高速计数器,高速计数器是32位的数据寄存器,因此要用DMOV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