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网部三个传动点负荷分配的方法

楼主(2007-03-12):
各位大侠:我现在有个纸机网部有三个传动点,我以驱网辊为主75KW的,用的是PROFIBUS通讯,导网辊是22KW,真空伏辊是45KW的,能给个方案吗,两个点好做点,我用PID调节从变频频率,两个从的我觉的都用PID调节的话相互影响的。你们说呢

网友A:
如果你两个点(用pid调节)可以做的很好,那么三个点应该也没有问题,都是一主点的转矩作为参考,相应点的转矩作为实际信号来完成。

楼主:
我两个点是以电机的实际电流除额定电流做为设定值和反馈值的,主点为设定值,辅助点为反馈值PID,你说的转矩也是一样的道理是吗,谢谢班主

楼主:
对了,问题是我问的,我改了笔名

网友A:
是的,道理基本一样

网友B(2007-09-15):
如果以主辊的速度为主给定值,两从辊都以主辊转矩为辅助给定,进行pid调节,具体调节参数根据电机功率略有偏差,这样可以吗?
我也是只用过两个棍子的,而且我发现很多企业都把导网辊那个电机去掉。呵呵 也许是为了电控方便吧

网友A:
跟功率没有很大的关系,如是要求有偏差,那是根据工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