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街流量计使用请教

楼主(2007-03-12):
我在工程中用的是DN200直径的涡街流量计单冲量来测量蒸汽流量,选用的是DC24馈电,4-20mA电流输入的仪表进行流量的显示,这只仪表有量程设定,我就选了一个在蒸汽温度在150度时的量程,结果显示的值不对,差的很多,实际生产时的蒸汽温度就在150度啊,我想问下,如果用脉冲输入方式是不是就可以不设量程了呢?

网友A:
我同意楼上:
1、确认现场工况
2、最好带补偿
3、二次表设置正确,特别是流量系数

我也遇到过,差了将近10倍

网友B:
加温压补偿

网友C:
你的二次显示仪表带温,压补偿吗?设定是否真的无误?

网友D:
温度是150度,那就说是饱和蒸汽了,需要温度或压力补偿,二次表最好用脉冲输出的,出厂的流量系数必须要设定好,定货的时候要和厂家说明白工况,厂家会提供正确的流量系数和其他的参数指标的,你用的是那的流量计?

网友E(2007-08-04):
如果你测量的体积流量,那么这个测量差别可能和你安装条件关系有关,请检查安装条件。窝街测的是速度,然后根据速度算出的体积。
还有,测量时是否有汽化现象,如果温度一定,压力低的话,就会汽化。这个可根据蒸汽的汽化公式算出来。可参阅孔板测量说明书,有的有介绍。